[SPI/QSPI] STM32H7的QSPI间接模式,查询模式和内存映射区别

楼主(2020-11-01):
间接模式:
这里所谓的间接模式是指寄存器方式访问外设,就跟我们操作串口外设一样。间接模式主要用于以下场合:
(1)用于读取,写入,擦除和配置QSPI Flash。
(2)如果不需要AHB总线访问 QSPI Flash(在内存映射模式用)。
(3)CPU或者DMA通过QSPI数据寄存器执行所有操作。

在间接模式下,所有操作均通过QSPI寄存器执行,含读取和写入操作都由软件管理。 QSPI接口类似于经典的SPI接口。传输的数据通过数据寄存器与FIFO。在在此模式下,可以从大容量的外部Flash读取数据或向外部Flash写入数据,可以支持到4GB容量。
如果进行擦除或编程操作,则必须使用间接模式,并且所有操作必须由软件处理。在这种情况下,建议使用状态轮询模式,然后轮询闪存内部的状态寄存器以了解何时编程或擦除操作完成。

状态轮询模式
在以下情况下使用状态轮询模式:
(1)读取QSPI Flash状态寄存器。
(2)在操作结束时自动轮询状态寄存器。
可以自动轮询内存中的指定寄存器并减轻CPU负担,例如检查擦除操作何时完成。QSPI也支持定期查询QSPI Flash,并且可以屏蔽返回的数据位,将所选位与所需值进行比较,结果比较可以通过下面两种方式处理:
(1)AND与操作模式:如果所有选定位都匹配,则产生中断。
(2)OR或操作模式:如果所选位之一匹配,则产生中断

发生匹配时,QSPI可以自动停止。

内存映射模式
在以下情况下使用内存映射模式:
(1)用于阅读操作。
(2)像使用内部Flash一样使用外部QSPI Flash, 任何AHB总线主控都可以自主读取数据。
(2)用于从外部QSPI Flash执行代码。

QSPI接口能够管理多达256 MB的内存,在内存映射模式下地址范围是0x9000 0000到0x9FFF FFFF。

网友(2021-03-16):
请教一下如何从内存映射模式返回到间接模式呢,因为在内存映射模式下我又想写FLASH

网友A:
请教一下如何才能从内存映射模式返回间接模式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一下如何才能从内存映射模式返回间接模式呢

重新配置QSPI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