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,要在运行中降低主频,应该怎么个配置操作流程?

楼主(2020-11-02):
比如运行中,SYSCLK要从200M降到100M,

是要先切换到其他时钟,等主频(PLLCLK)调好稳定后再切换回来吗?
这方面有具体的配置操作流程?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吗?

网友:
基于V7的uCOS-III动态时钟管理方案例程,用于低功耗,含IAR以及MDK的AC5和AC6版本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600&fromuid=58

网友A:
硬汉,恕我直言,你这是答非所问。动态时钟管理和动态调整MCU主频不是一回事,虽然目的可能都是降低功耗,但动态时钟管理好像不会调整主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汉,恕我直言,你这是答非所问。动态时钟管理和动态调整MCU主频不是一回事,虽然目的可能都是降低功耗, ...

确实。

网友:
调试主频的话,外设调整比较麻烦,除非不考虑外设是否正常运行。

可以考虑制作两套程序,一套是低频的,一套是高频的,APP自动跳转如何,简单省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