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被血虐了一晚上,锁定IAR8.3下载STM32H7的V版硬件芯片的下载算法有bug

楼主(2020-11-02):
测试条件:
STM32H743 V版硬件
CMSIS软件包V5.7.0
HAL库版本V1.9.0

测试说明:
1、MDK下载STM32H7的V版硬件芯片现象是无法正常下载,需要使用最新的MDK STM32H7软件包里面带的下载算法,推荐用当前最新的V2.7.0
2、IAR比较狠,不会提示调试下载失败,而且随机在某个地方失败:

正常情况下,那个变量uwTickFreq应该是1才对,下载到Y版芯片就没有问题,下载到V版这个变量随机变化。

用J-Flash和STM32CubeProg下载了几次IAR生成的Hex文件,都正常,基本锁定是IAR下载算法的bug。

总结解决办法:
解决办法一:
升级最新版的IAR8.50看看是否还有这种bug。

解决办法二:
注释掉下面代码里面的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
ret = HAL_RCC_ClockConfig(&RCC_ClkInitStruct, FLASH_LATENCY_4);
if(ret != HAL_OK)
{
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}

解决办法三:

变量uwTickFreq默认是在stm32h7xx_hal.c里面定义的,作为全局变量赋值的:

一般这种用法在MDK和IAR上是不会出错了,而这次在V版芯片偏偏就出错了。

/** @defgroup HAL_Exported_Variables HAL Exported Variables
  * @{
  */
__IO uint32_t uwTick;
uint32_t uwTickPrio   = (1UL << __NVIC_PRIO_BITS); /* Invalid PRIO */
HAL_TickFreqTypeDef uwTickFreq = HAL_TICK_FREQ_DEFAULT;  /* 1KHz */

考虑在main函数里面最开始赋初值也可以解决。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mai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c程序入口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错误代码(无需处理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uwTickFreq = HAL_TICK_FREQ_DEFAULT;

        bsp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* 硬件初始化 */

        PrintfLogo();        /* 打印例程名称和版本等信息 */

        DemoSpiFlash();   /* QSPI Flash测试 */
}

楼主:
就这么一个问题,昨晚真是虐死我了,主要是昨晚1点多了,太闹心了。周报还没有发,越搞越着急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真的防不胜防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这么一个问题,昨晚真是虐死我了,主要是昨晚1点多了,太闹心了。周报还没有发,越搞越着急。

这种问题真的防不胜防

我目前使用 iar 仿真时,貌似连接 仿真器速度贼慢,大概需要 2分钟左右才能够连接上仿真器

使用 mdk 连接仿真器仿真速度是蛮快的,不知道 iar 连接仿真器 的程序里面增加了什么鬼东东啊

??

网友B:
可能是icf文件有变化,很多变量类似__no_init __IO uint32_t uwTick;放到了do not initialize { section .noinit };中,这样这个变量开始就是个随机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问题真的防不胜防

我目前使用 iar 仿真时,貌似连接 仿真器速度贼慢,大概需要 2分钟左右才能够 ...

IAR进入8.x后,进入调试状态也卡卡的,这个没有7.x好使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icf文件有变化,很多变量类似__no_init __IO uint32_t uwTick;放到了do not initialize { section .n ...

icf文件我没动过,这个倒是没影响。
一直用的8.30里面的老文件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问题真的防不胜防

我目前使用 iar 仿真时,貌似连接 仿真器速度贼慢,大概需要 2分钟左右才能够 ...

你看看你的IAR设置的JLINK时钟是AUTO还是固定的,我是AUTO模式经常性失败,改定固定的就好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看看你的IAR设置的JLINK时钟是AUTO还是固定的,我是AUTO模式经常性失败,改定固定的就好点

我设置的是固定的,最大 <= 10MHz 的速度

网友D:
软件规模庞大后,各种问题搞死人啊。。。会不会你这个芯片有问题,被人改标了的?

网友B:
群主你的IAR下载算法搞定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软件规模庞大后,各种问题搞死人啊。。。会不会你这个芯片有问题,被人改标了的?

如果是之前的Y版那就更不该有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群主你的IAR下载算法搞定了吗?

不做IAR的下载算法了。

仅做MDK和STM32CubeProg的。

网友:
赞一个,感觉这个修改很实用

网友B:
MDK的下载算法源码能给个链接吗?工程是不是基于HAL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DK的下载算法源码能给个链接吗?工程是不是基于HAL的?

基于HAL的,这周发不了,下周就会发。

最晚下周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就这么一个问题,昨晚真是虐死我了,主要是昨晚1点多了,太闹心了。周报还没有发,越搞越着急。

   之前让你帮我远程看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了,只是我没有注意,有时候就莫名其妙好了,当时没有找到原因,也是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之前让你帮我远程看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了,只是我没有注意,有时候就莫名其妙好了,当时没有找到原 ...

IAR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太坑了。

网友F:
IAR 下载算法 有没有大佬搞成的, 参考安装目录里的参考搞了两天还是不成功,老是下完内部,下外部就会死机,转圈圈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IAR 下载算法 有没有大佬搞成的, 参考安装目录里的参考搞了两天还是不成功,老是下完内部,下外部就会死机 ...

IAR的不做了。

网友(2021-03-03):
硬汉哥不做IAR下载算法,就只能换MDK的环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