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转串口cp2102,波特率只能到 1m吗?

楼主(2020-11-02):
有没有更好的芯片,可以支持超过1Mbps的呢?  我记得以前用过但忘记叫啥名字了。。。

网友A:
CP2102印象中三波特率只有921600,CP2102N可以超过1M。

网友B:
CH340也可以,现在用的2M,很稳定

网友(2021-07-07):
引用 网友B:
CH340也可以,现在用的2M,很稳定

想请教下你这边是怎么保持2m的波特率呢,我这边设置类3M ,芯片是支持这个波特率的,反而更慢.

网友:
可以使用 bl702 支持最高12Mbps,同时支持jtag调试,sipeed已经开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