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V7板子使用keil Jlink使用SWD无法连接

楼主(2020-11-02):
V7板子   打算烧写出厂程序,发现swd无法检测到芯片,后来使用j-flash多次尝试 才烧写成功,keil无法连接上板子 没法调试程序,请教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问题原因:

解决办法:

重新解压一个出厂程序出来,务必保证是重新解压出来的。

首次下载,或者你设置JLINK下载方式时(就是你楼主位第1个截图),一会弹出这个对话框,选择设备类型使用STM32H7即可

识别没问题了

楼主:
解决了  谢谢了

网友(2021-12-31):
太棒了,就是这样解决了

网友A(2022-04-17):
点赞👍,找了全网就这里找到解决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