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玩转DAPLINK] 优化完善USB2.0高速版DAPLINK的一些细节设置

楼主(2020-11-03):
引脚:
Standard I/O Pins of the CMSIS-DAP Hardware Debug Port support standard JTAG mode
and Serial Wire Debug (SWD) mode. In SWD mode only 2 pins are required to implement the debug
interface of a device. The following I/O Pins are provided:

JTAG I/O Pin                 | SWD I/O Pin          | CMSIS-DAP Hardware pin mod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| -------------------- |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CK: Test Clock              | SWCLK: Clock         | Output Push/Pull
TMS: Test Mode Select        | SWDIO: Data I/O      | Output Push/Pull; Input (for receiving data)
TDI: Test Data Input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Output Push/Pull
TDO: Test Data Output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Input
nTRST: Test Reset (optional)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Output Open Drain with pull-up resistor
nRESET: Device Reset         | nRESET: Device Reset | Output Open Drain with pull-up resistor

DAP Hardware I/O Pin Access Function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various I/O Pins are accessed by functions that implement the Read, Write, Set, or Clear to
these I/O Pins.

For the SWDIO I/O Pin there are additional functions that are called in SWD I/O mode only.
This functions are provided to achieve faster I/O that is possible with some advanced GPIO
peripherals that can independently write/read a single I/O pin without affecting any other pins
of the same I/O port. The following SWDIO I/O Pin functions are provided:
- \ref PIN_SWDIO_OUT_ENABLE to enable the output mode from the DAP hardware.
- \ref PIN_SWDIO_OUT_DISABLE to enable the input mode to the DAP hardware.
- \ref PIN_SWDIO_IN to read from the SWDIO I/O pin with utmost possible speed.
- \ref PIN_SWDIO_OUT to write to the SWDIO I/O pin with utmost possible speed.
*/

楼主:
/**
* @file    DAP_config.h
* @brief
*
* DAPLink Interface Firmware
* Copyright (c) 2009-2016, ARM Limited, All Rights Reserved
* SPDX-License-Identifier: Apache-2.0
*
*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, Version 2.0 (the "License"); you may
*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.
*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
*
* http://www.apache.org/licenses/LICENSE-2.0
*
*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, software
*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"AS IS" BASIS, WITHOUT
*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,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.
*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
*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.
*/

#ifndef __DAP_CONFIG_H__
#define __DAP_CONFIG_H__

#include "stm32f1xx.h"
#include "stdint.h"
#include "cmsis_os2.h"
#include "IO_Config.h"
#include "uart.h"
//#include "debug_cm.h"
//#include "swd_host.h"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*
\defgroup DAP_Config_Debug_gr CMSIS-DAP Debug Unit Information
\ingroup DAP_ConfigIO_gr
@{
Provides definitions about:
- Definition of Cortex-M processor parameters used in CMSIS-DAP Debug Unit.
- Debug Unit communication packet size.
- Debug Access Port communication mode (JTAG or SWD).
- Op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a connected Target Device (for Evaluation Boards).
*/

/// Processor Clock of the Cortex-M MCU used in the Debug Unit.
/// This value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SWD/JTAG clock speed.
#define CPU_CLOCK               SystemCoreClock        ///< Specifies the CPU Clock in Hz

/// Number of processor cycles for I/O Port write operations.
/// This value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SWD/JTAG clock speed that is generated with I/O
/// Port write operations in the Debug Unit by a Cortex-M MCU. Most Cortex-M processors
/// requrie 2 processor cycles for a I/O Port Write operation.  If the Debug Unit uses
/// a Cortex-M0+ processor with high-speed peripheral I/O only 1 processor cycle might be
/// requrired.
#define IO_PORT_WRITE_CYCLES    2               ///< I/O Cycles: 2=default, 1=Cortex-M0+ fast I/0

/// Indicate that Serial Wire Debug (SWD) communication mode is available at the Debug Access Port.
/// This information is returned by the command \ref DAP_Info as part of <b>Capabilities</b>.
#define DAP_SWD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///< SWD Mode:  1 = available, 0 = not available

/// Indicate that JTAG communication mode is available at the Debug Port.
/// This information is returned by the command \ref DAP_Info as part of <b>Capabilities</b>.
#define DAP_JTAG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///< JTAG Mode: 1 = available, 0 = not available.

/// Configure maximum number of JTAG devices on the scan chain connected to the Debug Access Port.
/// This setting impacts the RAM requirements of the Debug Unit. Valid range is 1 .. 255.
#define DAP_JTAG_DEV_CNT        0               ///< Maximum number of JTAG devices on scan chain

/// Default communication mode on the Debug Access Port.
/// Used for the command \ref DAP_Connect when Port Default mode is selected.
#define DAP_DEFAULT_PORT        1               ///< Default JTAG/SWJ Port Mode: 1 = SWD, 2 = JTAG.

/// Default communication speed on the Debug Access Port for SWD and JTAG mode.
/// Used to initialize the default SWD/JTAG clock frequency.
/// The command \ref DAP_SWJ_Clock can be used to overwrite this default setting.
#define DAP_DEFAULT_SWJ_CLOCK   5000000         ///< Default SWD/JTAG clock frequency in Hz.

/// Maximum Package Size for Command and Response data.
/// This configuration settings is used to optimized the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 with the
/// debugger and depends on the USB peripheral. Change setting to 1024 for High-Speed USB.
#define DAP_PACKET_SIZE        64              ///< USB: 64 = Full-Speed, 1024 = High-Speed.

/// Maximum Package Buffers for Command and Response data.
/// This configuration settings is used to optimized the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 with the
/// debugger and depends on the USB peripheral. For devices with limited RAM or USB buffer the
/// setting can be reduced (valid range is 1 .. 255). Change setting to 4 for High-Speed USB.
#define DAP_PACKET_COUNT       4              ///< Buffers: 64 = Full-Speed, 4 = High-Speed.

/// Indicate that UART Serial Wire Output (SWO) trace is available.
/// This information is returned by the command \ref DAP_Info as part of <b>Capabilities</b>.
#define SWO_UART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///< SWO UART:  1 = available, 0 = not available

/// Maximum SWO UART Baudrate
#define SWO_UART_MAX_BAUDRATE   10000000U       ///< SWO UART Maximum Baudrate in Hz

/// Indicate that Manchester Serial Wire Output (SWO) trace is available.
/// This information is returned by the command \ref DAP_Info as part of <b>Capabilities</b>.
#define SWO_MANCHESTER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///< SWO Manchester:  1 = available, 0 = not available

/// SWO Trace Buffer Size.
#define SWO_BUFFER_SIZE         4096U           ///< SWO Trace Buffer Size in bytes (must be 2^n)

/// Debug Unit is connected to fixed Target Device.
/// The Debug Unit may be part of an evaluation board and always connected to a fixed
/// known device.  In this case a Device Vendor and Device Name string is stored which
/// may be used by the debugger or IDE to configure device parameters.
#define TARGET_DEVICE_FIXED     0               ///< Target Device: 1 = known, 0 = unknown;

#if TARGET_DEVICE_FIXED
#define TARGET_DEVICE_VENDOR    ""              ///< String indicating the Silicon Vendor
#define TARGET_DEVICE_NAME      ""              ///< String indicating the Target Device
#endif

///@}

static __inline void pin_out_init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8_t pin_bit)
{
    if(pin_bit >= 8)
    {
        GPIOx->CRH &= ~(0x0000000F << ((pin_bit-8) << 2));
        GPIOx->CRH |= ( ((uint32_t)(0x00|0x03) & 0x0F) << ((pin_bit-8) << 2) 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GPIOx->CRL &= ~(0x0000000F << ((pin_bit) << 2));
        GPIOx->CRL |= ( ((uint32_t)(0x00|0x03) & 0x0F) << ((pin_bit) << 2) );
    }
}

static __inline void pin_out_od_init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8_t pin_bit)
{
    if(pin_bit >= 8)
    {
        GPIOx->CRH &= ~(0x0000000F << ((pin_bit-8) << 2));
        GPIOx->CRH |= ( ((uint32_t)(0x04|0x03) & 0x0F) << ((pin_bit-8) << 2) 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GPIOx->CRL &= ~(0x0000000F << ((pin_bit) << 2));
        GPIOx->CRL |= ( ((uint32_t)(0x04|0x03) & 0x0F) << ((pin_bit) << 2) );
    }
}

static __inline void pin_in_init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8_t pin_bit, uint8_t mode)
{
    uint8_t config;
    if(mode == 1)
        config = 0x08; //Up
    else if(mode == 2)
        config = 0x08; //down
    else
        config = 0x00; //GPIO_Mode_AIN

    if(pin_bit >= 8)
    {
        GPIOx->CRH &= ~(0x0000000F << ((pin_bit-8) << 2));
        GPIOx->CRH |= ( ((uint32_t)(config) & 0x0F) << ((pin_bit-8) << 2) );
        if(mode == 1)
            GPIOx->BSRR = (((uint32_t)0x01) << pin_bit);
        else if(mode == 2)
            GPIOx->BRR = (((uint32_t)0x01) << pin_bit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GPIOx->CRL &= ~(0x0000000F << ((pin_bit) << 2));
        GPIOx->CRL |= ( ((uint32_t)(config) & 0x0F) << ((pin_bit) << 2) );
        if(mode == 1)
            GPIOx->BSRR = (((uint32_t)0x01) << pin_bit);
        else if(mode == 2)
            GPIOx->BRR = (((uint32_t)0x01) << pin_bit);
 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*
\defgroup DAP_Config_PortIO_gr CMSIS-DAP Hardware I/O Pin Access
\ingroup DAP_ConfigIO_gr
@{

Standard I/O Pins of the CMSIS-DAP Hardware Debug Port support standard JTAG mode
and Serial Wire Debug (SWD) mode. In SWD mode only 2 pins are required to implement the debug
interface of a device. The following I/O Pins are provided:

JTAG I/O Pin                 | SWD I/O Pin          | CMSIS-DAP Hardware pin mod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| -------------------- |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CK: Test Clock              | SWCLK: Clock         | Output Push/Pull
TMS: Test Mode Select        | SWDIO: Data I/O      | Output Push/Pull; Input (for receiving data)
TDI: Test Data Input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Output Push/Pull
TDO: Test Data Output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Input
nTRST: Test Reset (optional)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Output Open Drain with pull-up resistor
nRESET: Device Reset         | nRESET: Device Reset | Output Open Drain with pull-up resistor

DAP Hardware I/O Pin Access Function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various I/O Pins are accessed by functions that implement the Read, Write, Set, or Clear to
these I/O Pins.

For the SWDIO I/O Pin there are additional functions that are called in SWD I/O mode only.
This functions are provided to achieve faster I/O that is possible with some advanced GPIO
peripherals that can independently write/read a single I/O pin without affecting any other pins
of the same I/O port. The following SWDIO I/O Pin functions are provided:
- \ref PIN_SWDIO_OUT_ENABLE to enable the output mode from the DAP hardware.
- \ref PIN_SWDIO_OUT_DISABLE to enable the input mode to the DAP hardware.
- \ref PIN_SWDIO_IN to read from the SWDIO I/O pin with utmost possible speed.
- \ref PIN_SWDIO_OUT to write to the SWDIO I/O pin with utmost possible speed.
*/

// Configure DAP I/O pi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** Setup JTAG I/O pins: TCK, TMS, TDI, TDO, nTRST, and nRESET.
Configures the DAP Hardware I/O pins for JTAG mode:
- TCK, TMS, TDI, nTRST, nRESET to output mode and set to high level.
- TDO to input mode.
*/
static __inline void PORT_JTAG_SETUP(void)
{
#if (DAP_JTAG != 0)

#endif
}

/** Setup SWD I/O pins: SWCLK, SWDIO, and nRESET.
Configures the DAP Hardware I/O pins for Serial Wire Debug (SWD) mode:
- SWCLK, SWDIO, nRESET to output mode and set to default high level.
- TDI, TMS, nTRST to HighZ mode (pins are unused in SWD mode).
*/
static __inline void PORT_SWD_SETUP(void)
{
    // Set SWCLK HIGH
    pin_out_init(SWCLK_TCK_PIN_PORT, SWCLK_TCK_PIN_Bit);
    SWCLK_TCK_PIN_PORT->BSRR = SWCLK_TCK_PIN;
    // Set SWDIO HIGH
    pin_out_init(SWDIO_OUT_PIN_PORT, SWDIO_OUT_PIN_Bit);
    SWDIO_OUT_PIN_PORT->BSRR = SWDIO_OUT_PIN;

    pin_in_init(SWDIO_IN_PIN_PORT, SWDIO_IN_PIN_Bit, 1);
    // Set RESET HIGH
    pin_out_od_init(nRESET_PIN_PORT, nRESET_PIN_Bit);//TODO - fix reset logic
    nRESET_PIN_PORT->BSRR = nRESET_PIN;
}

/** Disable JTAG/SWD I/O Pins.
Disables the DAP Hardware I/O pins which configures:
- TCK/SWCLK, TMS/SWDIO, TDI, TDO, nTRST, nRESET to High-Z mode.
*/
static __inline void PORT_OFF(void)
{
    pin_in_init(SWCLK_TCK_PIN_PORT, SWCLK_TCK_PIN_Bit, 0);
    pin_in_init(SWDIO_OUT_PIN_PORT, SWDIO_OUT_PIN_Bit, 0);
    pin_in_init(SWDIO_IN_PIN_PORT, SWDIO_IN_PIN_Bit, 0);
}

// SWCLK/TCK I/O pi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** SWCLK/TCK I/O pin: Get Input.
\return Current status of the SWCLK/TCK DAP hardware I/O pin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SWCLK_TCK_IN(void)
{
    return ((SWCLK_TCK_PIN_PORT->ODR & SWCLK_TCK_PIN) ? 1 : 0);
}

/** SWCLK/TCK I/O pin: Set Output to High.
Set the SWCLK/TCK DAP hardware I/O pin to high level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void PIN_SWCLK_TCK_SET(void)
{
    SWCLK_TCK_PIN_PORT->BSRR = SWCLK_TCK_PIN;
}

/** SWCLK/TCK I/O pin: Set Output to Low.
Set the SWCLK/TCK DAP hardware I/O pin to low level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void PIN_SWCLK_TCK_CLR(void)
{
    SWCLK_TCK_PIN_PORT->BRR = SWCLK_TCK_PIN;
}

// SWDIO/TMS Pin I/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** SWDIO/TMS I/O pin: Get Input.
\return Current status of the SWDIO/TMS DAP hardware I/O pin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SWDIO_TMS_IN(void)
{
    return ((SWDIO_IN_PIN_PORT->IDR & SWDIO_IN_PIN) ? 1 : 0);
}

/** SWDIO/TMS I/O pin: Set Output to High.
Set the SWDIO/TMS DAP hardware I/O pin to high level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void PIN_SWDIO_TMS_SET(void)
{
    SWDIO_OUT_PIN_PORT->BSRR = SWDIO_OUT_PIN;
}

/** SWDIO/TMS I/O pin: Set Output to Low.
Set the SWDIO/TMS DAP hardware I/O pin to low level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void PIN_SWDIO_TMS_CLR(void)
{
    SWDIO_OUT_PIN_PORT->BRR = SWDIO_OUT_PIN;
}

/** SWDIO I/O pin: Get Input (used in SWD mode only).
\return Current status of the SWDIO DAP hardware I/O pin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SWDIO_IN(void)
{
    return ((SWDIO_IN_PIN_PORT->IDR & SWDIO_IN_PIN) ? 1 : 0);
}

/** SWDIO I/O pin: Set Output (used in SWD mode only).
\param bit Output value for the SWDIO DAP hardware I/O pin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void PIN_SWDIO_OUT(uint32_t bit)
{
    if (bit & 1)
        SWDIO_OUT_PIN_PORT->BSRR = SWDIO_OUT_PIN;
    else
        SWDIO_OUT_PIN_PORT->BRR = SWDIO_OUT_PIN;
}

/** SWDIO I/O pin: Switch to Output mode (used in SWD mode only).
Configure the SWDIO DAP hardware I/O pin to output mode. This function is
called prior \ref PIN_SWDIO_OUT function calls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void PIN_SWDIO_OUT_ENABLE(void)
{
    pin_out_init(SWDIO_OUT_PIN_PORT, SWDIO_OUT_PIN_Bit);
    SWDIO_OUT_PIN_PORT->BRR = SWDIO_OUT_PIN;
}

/** SWDIO I/O pin: Switch to Input mode (used in SWD mode only).
Configure the SWDIO DAP hardware I/O pin to input mode. This function is
called prior \ref PIN_SWDIO_IN function calls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void PIN_SWDIO_OUT_DISABLE(void)
{
    pin_in_init(SWDIO_OUT_PIN_PORT, SWDIO_OUT_PIN_Bit, 0);
    SWDIO_OUT_PIN_PORT->BSRR = SWDIO_OUT_PIN;
}

// TDI Pin I/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** TDI I/O pin: Get Input.
\return Current status of the TDI DAP hardware I/O pin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TDI_IN(void)
{
    return (0);   // Not available
}

/** TDI I/O pin: Set Output.
\param bit Output value for the TDI DAP hardware I/O pin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void PIN_TDI_OUT(uint32_t bit)
{
    ;             // Not available
}

// TDO Pin I/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** TDO I/O pin: Get Input.
\return Current status of the TDO DAP hardware I/O pin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TDO_IN(void)
{
    return (0);   // Not available
}

// nTRST Pin I/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** nTRST I/O pin: Get Input.
\return Current status of the nTRST DAP hardware I/O pin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nTRST_IN(void)
{
    return (0);   // Not available
}

/** nTRST I/O pin: Set Output.
\param bit JTAG TRST Test Reset pin status:
           - 0: issue a JTAG TRST Test Reset.
           - 1: release JTAG TRST Test Reset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void PIN_nTRST_OUT(uint32_t bit)
{
    ;             // Not available
}

// nRESET Pin I/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** nRESET I/O pin: Get Input.
\return Current status of the nRESET DAP hardware I/O pin.
*/
static _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nRESET_IN(void)
{
    return ((nRESET_PIN_PORT->IDR >> nRESET_PIN_Bit) & 1);
}

/** nRESET I/O pin: Set Output.
\param bit target device hardware reset pin status:
           - 0: issue a device hardware reset.
           - 1: release device hardware reset.
*/
// TODO - sw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created

static __forceinline void     PIN_nRESET_OUT(uint32_t bit)
{
    if (bit & 1)
        nRESET_PIN_PORT->BSRR = nRESET_PIN;
    else
        nRESET_PIN_PORT->BRR = nRESET_PIN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*
\defgroup DAP_Config_LEDs_gr CMSIS-DAP Hardware Status LEDs
\ingroup DAP_ConfigIO_gr
@{

CMSIS-DAP Hardware may provide LEDs that indicate the status of the CMSIS-DAP Debug Unit.

It is recommended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LEDs for status indication:
- Connect LED: is active when the DAP hardware is connected to a debugger.
- Running LED: is active when the debugger has put the target device into running state.
*/

/** Debug Unit: Set status of Connected LED.
\param bit status of the Connect LED.
           - 1: Connect LED ON: debugger is connected to CMSIS-DAP Debug Unit.
           - 0: Connect LED OFF: debugger is not connected to CMSIS-DAP Debug Unit.
*/
static __inline void LED_CONNECTED_OUT(uint32_t bit)
{
    if (bit & 1)
        CONNECTED_LED_PORT->BRR = CONNECTED_LED_PIN; // LED on
    else
        CONNECTED_LED_PORT->BSRR = CONNECTED_LED_PIN;// LED off
}

/** Debug Unit: Set status Target Running LED.
\param bit status of the Target Running LED.
           - 1: Target Running LED ON: program execution in target started.
           - 0: Target Running LED OFF: program execution in target stopped.
*/
static __inline void LED_RUNNING_OUT(uint32_t bit)
{
    ;             // Not available
}

///@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*
\defgroup DAP_Config_Initialization_gr CMSIS-DAP Initialization
\ingroup DAP_ConfigIO_gr
@{

CMSIS-DAP Hardware I/O and LED Pins are initialized with the function \ref DAP_SETUP.
*/

/** Setup of the Debug Unit I/O pins and LEDs (called when Debug Unit is initialized).
This function performs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CMSIS-DAP Hardware I/O Pins and the
Status LEDs. In detail the operation of Hardware I/O and LED pins are enabled and set:
- I/O clock system enabled.
- all I/O pins: input buffer enabled, output pins are set to HighZ mode.
- for nTRST, nRESET a weak pull-up (if available) is enabled.
- LED output pins are enabled and LEDs are turned off.
*/
static __inline void DAP_SETUP(void)
{
    /* Enable port clock */
  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  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;
  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();
  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();
    /* Configure I/O pin SWCLK */
    pin_out_init(SWCLK_TCK_PIN_PORT, SWCLK_TCK_PIN_Bit);
    SWCLK_TCK_PIN_PORT->BSRR = SWCLK_TCK_PIN;

    pin_out_init(SWDIO_OUT_PIN_PORT, SWDIO_OUT_PIN_Bit);
    SWDIO_OUT_PIN_PORT->BSRR = SWDIO_OUT_PIN;

    pin_in_init(SWDIO_IN_PIN_PORT, SWDIO_IN_PIN_Bit, 1);

    pin_out_od_init(nRESET_PIN_PORT, nRESET_PIN_Bit);
    nRESET_PIN_PORT->BSRR = nRESET_PIN;

    pin_out_init(CONNECTED_LED_PORT, CONNECTED_LED_PIN_Bit);
    CONNECTED_LED_PORT->BSRR = CONNECTED_LED_PIN;
}

/** Reset Target Device with custom specific I/O pin or command sequence.
This function allows the op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a device specific reset sequence.
It is called when the command \ref DAP_ResetTarget and is for example required
when a device needs a time-critical unlock sequence that enables the debug port.
\return 0 = no device specific reset sequence is implemented.\n
        1 = a device specific reset sequence is implemented.
*/
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RESET_TARGET(void)
{
    return (0);              // change to '1' when a device reset sequence is implemented
}

///@}

#endif /* __DAP_CONFIG_H__ 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