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MX] STM32CubeMX生成的MDK工程无法双击打开map文件解决办法

楼主(2020-11-03):
一般我们都是双击这里打开map文件

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,无法打开的时候,注意这两个地方

1、勾上相应的选项,然后全编译:

然后从工程目录里面找到map文件的路径。

2、找到路径后,务必设置这里的路径与其匹配,然后全编译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赞,之前一直找不到什么原因

网友:
赞,终于知道怎么解决了

网友(2021-07-08):
终于解决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