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2C] 求助!!H7板子如何驱动GT9271驱动的10.1寸液晶屏

楼主(2020-11-03):
现在手上有一款GT9271驱动的RGB10.1寸 1280*800的液晶屏,仿照7.0寸的911驱动,查阅资料发现2款驱动芯片的 ID地址都一样,现在用IIC读取GT9271的ID读不到,读出来的数据都是0

网友A:
这个GT9271触摸芯片是独立的芯片设计,还是你购买的触摸一体的触摸板,类似这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GT9271触摸芯片是独立的芯片设计,还是你购买的触摸一体的触摸板,类似这种

一体的触摸屏  实物是这样子的   我们的H7是可以驱动这款屏幕吧 如果引脚接口一致的话,希望硬汉哥给点建议,现在卡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GT9271触摸芯片是独立的芯片设计,还是你购买的触摸一体的触摸板,类似这种

我在硬汉哥的淘宝店铺上看了 没有10.1寸的  只能购买了一个 10.1寸的

网友A:
触摸部分先不用管,那个GT9271仅是个触摸芯片,你当前是先把背景层显示出来。

特别注意,我们那个FPC引脚线序和你的显示屏是否匹配,这点比较重要,如果不匹配,先简单做个转接板,或者飞线对齐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触摸部分先不用管,那个GT9271仅是个触摸芯片,你当前是先把背景层显示出来。

特别注意,我们那个FPC引 ...

OK  感谢硬汉哥  我先按照这个方向去搞一下

网友:
这个屏跟核心板接线定义都不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