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51单片机指令或者延时的问题

楼主(2020-11-03):
MCS-51 的 1T 指令系统的单片机,系统主频设置 8M

主循环语句及汇编如下:
   220:         while(1)
   221:         {
   222:                 P30 = 1;//
C:0x0012    D2B0     SETB     P30(0xB0.0)
   223: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//高电平时间500ns
C:0x0014    00       NOP
   224:                 P30 = 0;
C:0x0015    C2B0     CLR      P30(0xB0.0)
   225:         }
C:0x0017    80F9     SJMP     C:0012

为什么用示波器测量 高电平的维持时间是500ns?

查了  汇编  SETB,  CLR 都为一个机器周期, SJMP为2个机器周期。

网友:
while(1)
{
P30 = 1;//
_nop_();//高电平时间500ns
P30 = 0;
}

这么写是不是好点,直接测指令的执行时间
while(1)
{
P30 = 1;
P30 = 0;
}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30 = 0;//CLR, 该指令周期 = 3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      //低电平持续时间375ns
                P30 = 1;//SETB,该指令周期 = ?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      //高电平持续时间750ns,
        }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P30 = 1;//SETB,该指令周期 = 3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      //高电平持续时间375ns
                P30 = 0;//CLR, 该指令周期 = 3个机器周期
                //低电平持续时间750ns

        }
上面2个就直接可以测出来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