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助硬汉哥关于中英文切换的问题

楼主(2020-11-03):
硬汉哥,参考了您的ATM例程,发现中英文切换是有窗口覆盖过后才会显示英文,我想弄成点击英文按钮它就切换为英文界面怎么弄?还有参照例程里的_CreateButton函数却实现不了按钮的创建,这是为什么?
创建按钮代码如下
static WM_HWIN _CreateButton(WM_HWIN hParent, const char* pText, int Id, int x, int y, int w, int h, unsigned TextId)
{
        WM_HWIN hButton;
        hButton = BUTTON_CreateEx(x, y, w, h, hParent, WM_CF_SHOW, 0, Id);

        /* 获取当前创建按钮要显示的文本 */
        if (Text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Text = _GetLang(TextId);
        }
        BUTTON_SetText      (hButton,    pText);
        BUTTON_SetFont      (hButton,    FRAME_BUTTON_FONT);
        BUTTON_SetBkColor   (hButton, 0, FRAME_BUTTON_BKCOLOR0);
        BUTTON_SetBkColor   (hButton, 1, FRAME_BUTTON_BKCOLOR1);
        BUTTON_SetBkColor   (hButton, 2, FRAME_BUTTON_BKCOLOR2);
        BUTTON_SetTextColor (hButton, 0, FRAME_BUTTON_COLOR0);
        BUTTON_SetTextColor (hButton, 1, FRAME_BUTTON_COLOR1);
        BUTTON_SetTextColor (hButton, 2, FRAME_BUTTON_COLOR0);
        WIDGET_SetEffect    (hButton,    FRAME_BUTTON_EFFECT);

        /* 设置接收输入焦点的能力 */
        BUTTON_SetFocussable(hButton,    1);

        return hButton;
}

static void _cbDialogDeleteSetPage(WM_MESSAGE * pMsg){
        int                NCode;
        int                Id;
        WM_HWIN                hItem = pMsg->hWin;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CREAT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tFocus(hIte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CreateButton(hItem, "", GUI_ID_BUTTON0,  70, 190, 100, 40, TEXT_ID_O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CreateButton(hItem, "", GUI_ID_BUTTON1,  220, 190, 100, 40, TEXT_ID_CANCE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网友A:
没必要重新创建呀,重新BUTTON_SetText设置你的显示内容就可以了

网友B:
按照二楼坛友的方法即可,调用API批量修改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按照二楼坛友的方法即可,调用API批量修改就行。

硬汉哥,参考了您的ATM例程,发现中英文切换是有窗口覆盖过后才会显示英文,没有覆盖过的地方还是中文,我想弄成点击英文按钮它就切换为英文界面怎么弄?我不想它延迟切换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必要重新创建呀,重新BUTTON_SetText设置你的显示内容就可以了

什么重新创建?我只是想以这种方式创建按钮,方便我取到按钮上的字符,从而进行中英文转换啊,你说的那种不是又要重新写一堆BUTTON_SetTex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