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从SPI flash读取图片到外部SRAM或者SDRAM,用于emwin显示

楼主(2020-11-04):
从SPI flash读取图片到外部SRAM或者SDRAM,用于emwin显示。有这方面的参考历程吗?发现直接从外部spi flash 读取 bin或者bmp图片用于 皮肤设置,切换界面时 延迟明显,体验很差。
看到推荐使用SRAM或者SDRAM,来论坛看看有无参考例程

网友A:
貌似说明你的 spi 速度很慢,建议每次上电时先把数据读出来存入到 sdram 里面,之后就可以直接从 sdram 里面调用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说明你的 spi 速度很慢,建议每次上电时先把数据读出来存入到 sdram 里面,之后就可以直接从 sdram 里 ...

我就是要找的 从spi 读取到 SDRAM参考

网友:
经常有网友咨询按键贴图、背景以及图标这些图片怎么样放置在外部flash中,然后EMWIN再怎么调用,统一回复贴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103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