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stm32,能自己判断自己是1.8v供电,还是3.3v供电吗?

楼主(2020-11-04):
谢谢!

网友A:
1.8太低,部分外设工作不正常,不考虑这些问题。

间接的,ADC可以测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8太低,部分外设工作不正常,不考虑这些问题。

间接的,ADC可以测量。

1.8,哪些外设不正常?请举几个例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8太低,部分外设工作不正常,不考虑这些问题。

间接的,ADC可以测量。

有没有相关状态标志寄存器可以直接读出来的?

网友B:
也不知道你具体什么型号
STM32H7可以看看官方文档 AN4938 Application note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H74xI/G and STM32H75xI/G  hardware development

里面基本有写。
通过PWR_CR1和PWR_CSR1寄存器是能判断出VDD和VDDA大概电压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也不知道你具体什么型号
STM32H7可以看看官方文档 AN4938 Application note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H7 ...

我也是h7的,仔细看了你说的寄存器,感觉判断不出来啊?
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相关状态标志寄存器可以直接读出来的?

数据手册,已经明确表明了各个外设的最低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