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,USB-ECM,EC20【EC200S】

楼主(2020-11-04):
麻烦请教大家们一个问题,最近一款低功耗产品需要通过4g(现在使用的CAT1 EC200S)上传约1MB的图片信息,可是TCP上传速度上没有很好的优化起来。
L4R5VGR6 + FreeRtos

尝试一:硬件串口 921600 AT 建立 TCP 透传,上传速度在40KB以内;
尝试二:USB枚举AT建立 TCP 透传,上传速度在40KB以内;
尝试三:硬件串口 921600 、 LwIp ppp 拨号入网, 上传速度在40KB以内;

上面的尝试速度都不理想,下一步准备再用usb枚举LwIP、ppp拨号测一下。

和网友聊天,他们准备用 USB ECM 驱动模组,看网上评价, ECM 比 ppp 更加高效,也想用这种方式,可是没有找到详细的资料说明。

请求1:现在我已经可以枚举AT串口,后面USB-ECM再需要做些啥呢?【对USB协议栈两眼一麻黑】
请求2:大家用单片机驱动4G模组(无论怎么连接:串口、usb,透传,ppp, ecm 。。。)测试上传速度最高可以到多少呢?

【看 rtt 有USB-ECM这个组件,可是整个工程已经完成了 [苦笑]】

EC200S

EC200S

网友A:
STM32 USB驱动4G模块 ,速度500KB/s+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754&fromuid=58

网友B:
楼主USB枚举AT用的哪个协议栈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USB枚举AT用的哪个协议栈啊?

如果仅仅是枚举,那个协议栈都可以。

需要后续的通信,如果协议栈不支持,得用自定义类,如果已经支持ECM,那就省事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 USB驱动4G模块 ,速度500KB/s+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4754&fromuid= ...

硬汉哥,测试了 USB 枚举 AT,然后 PPP 拨号, TCP 上传数据,可是速度还是快不起来。快要郁闷死了

用 MxCube 建的工程, USB 部分有两个线程管理(一个主线程、一个接收), Lwip 也有两个线程管理(一个主线程,一个接收),USB 线程接收数据到通过消息通知LwIP接收线程。

链接里面的 500KB/S 是上传的速度嘛?

EC200S 看介绍支持 ECM ,对这个协议也是一头雾水。硬汉哥,看之前你发的贴子也弄好PPP拨号了,速度有测试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USB枚举AT用的哪个协议栈啊?

参考的这个 https://blog.csdn.net/gyzw_mx/article/details/103619301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测试了 USB 枚举 AT,然后 PPP 拨号, TCP 上传数据,可是速度还是快不起来。快要郁闷死了
...

那个是串口的。

网友(2020-12-08):
我们用之前用的EC20 CAT4,USB枚举的AT口,使用模块内部协议栈,上传速度大概在120KB/S左右吧,这个上传速度跟4G信号强度关系也比较大,这几天拿了CAT1,EC200S测试,目前测试出现过的最快速度在85KB/S左右,感觉这个上传速度并不是受限于4G的上传速度,而是模块内部协议栈的处理速度,我也尝试过用PPP拨号,跟使用内部协议栈速度差不多,自己折腾好久,也没找到是哪的原因

网友C:
我们产品一直是这样用的,我们也是上传图片,但我们一般会要求客户把图片设置到200KB以下,这样基本上2秒内可以上传完成,还是可以接受,我们用的是GD的MCU,跑120M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们产品一直是这样用的,我们也是上传图片,但我们一般会要求客户把图片设置到200KB以下,这样基本上2秒内 ...

我们现在用的L4R5,主频也是120M,上传的图片在1MB左右,工作时间得接近2分钟,低功耗设备。。。。
似乎是模组内部协议栈的问题,透传应该不是单片机USB的瓶颈,跟一个网友聊天他说他测试也是这样,合宙家的CAT1模组也是40KB左右。
请问USB枚举AT端口,能得到类似串口的硬控流CTS\RTS 信息吗?
我现在这样用的[见笑啦,下面的不安全而且耽误时间]:
for(;;)
{
    sendData(5KByte);
    delay_ms(100);   // 这个时间测试不丢包测试出来的
};
========
我用的电信的卡,信号强度模组读出来在 21 - 28 之间,用公司的服务器或用花生壳免费【1MB】映射测试接受,速度都不高。

网友C:
AT口不需要流控吧,我是没管那个的,USB协议会自动控制的,我们是往阿里云的OSS存储传图片的,没试过往具体的服务器传试过

网友D:
写个脚本测试一下模块速度不就清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写个脚本测试一下模块速度不就清楚了

在电脑上测试的实际速度可以接近理论值,官方是使用的 PPP 拨号处理的,移远技术支持对使用模块协议栈透传没有尽心完全的测试,应该是用法太小众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T口不需要流控吧,我是没管那个的,USB协议会自动控制的,我们是往阿里云的OSS存储传图片的,没试过往具体 ...

应该也是需要的,比如用硬件串口,会有CTS、RTS反馈模组是否还可以接受主机数据(比如网络波动,模组的发送速度较低时需要通知主机暂时停止向模组发送)。USB枚举AT串口,应该也得做,要不主机一直发,可是模组发送速度较低,模组处理存储不及时,会造成数据丢失。我用MXCUBE生成的USB部分,没有处理这一块[不会处理这一块]

网友E:
最近也在做STM32通过usb枚举AT,然后ppp拨号上网,但是速度一般,想尝试ecm的当时,不知道哪位有开发过的,能提供一下指导吗?

网友F(2023-01-30):
引用 网友E:
最近也在做STM32通过usb枚举AT,然后ppp拨号上网,但是速度一般,想尝试ecm的当时,不知道哪位有开发过的, ...

请问您那边这个做的怎么样了?ecm拨号好做吗?

网友G(2023-03-20):
引用 网友F:
请问您那边这个做的怎么样了?ecm拨号好做吗?

使用threadx+usbx+netxduo,稍微改改就可以了。不过使用全速速度没上去,最高只到200K,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(2024-10-09):
引用 网友G:
使用threadx+usbx+netxduo,稍微改改就可以了。不过使用全速速度没上去,最高只到200K,不知道什么原因

能分享下案例吗?或者给个参考链接!  谢谢

网友(2025-02-08):
引用 网友G:
使用threadx+usbx+netxduo,稍微改改就可以了。不过使用全速速度没上去,最高只到200K,不知道什么原因

用HS会不会好一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