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F4的ThreadX GUIX移植到OLED教程已经发布

楼主(2020-11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0-12-08):
硬汉哥,请教一下,我把【第19章 ThreadX GUIX 的 OLED 单色屏移植】成功过后,尝试着把【第13章 ThreadX GUIX 窗口任意位置绘制 2D 图形】里面的教学内容和应用例程添加到OLED上面,但是结果好像并没有成功,请问一下是有哪些地方的移植细节是我没有弄对的呢?还是说基本的使用方法就是错误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请教一下,我把【第19章 ThreadX GUIX 的 OLED 单色屏移植】成功过后,尝试着把【第13章 ThreadX G ...

什么现象,你移植了2D操作后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什么现象,你移植了2D操作后。

window显示正常,2D绘图没有显示。

/* 设置笔刷画线的颜色值 */
gx_context_raw_line_color_set(0xffff0000);
/* 设置笔刷填充的颜色值 */
gx_context_raw_fill_color_set(0xff00ff00);

我想会不会是这两句话导致的,毕竟oled是单色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indow显示正常,2D绘图没有显示。

/* 设置笔刷画线的颜色值 */

是的,应该是这个原因导致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应该是这个原因导致的。

该用哪个函数来设置呢,要不硬汉哥指导一下这个oled 2d绘图的操作步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该用哪个函数来设置呢,要不硬汉哥指导一下这个oled 2d绘图的操作步骤

0xFF000000和0xFFFFFFFF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0xFF000000和0xFFFFFFFF

硬汉哥,画笔黑填充白和画笔白填充黑都试过了,还是2d图形没有画出来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画笔黑填充白和画笔白填充黑都试过了,还是2d图形没有画出来。。。。

有时间,我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时间,我试试。

可以的,我也继续试试看会不会是其他的问题,如果能弄好我就分享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