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Accordion Menu控件 如何获取按下的是那个ITEM?

楼主(2020-11-05):
在Accordion Menu控件下,添加几个menu 条目之后,当我们需要获取当前点击那个item怎么获取呢?

网友A:
可以为menu item添加ID,然后在accordion menu的event process里处理GX_SIGNAL(WIDGET_ID, GX_EVENT_CLICKED)事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为menu item添加ID,然后在accordion menu的event process里处理GX_SIGNAL(WIDGET_ID, GX_EVENT_CLICKE ...

我也是能想到这个了,我一开始是想获取GX_EVENT_FOCUS_GAINED和GX_EVENT_FOCUS_LOST的,如何做焦点处理,发现它不对Item menu发送以上事件,用GX_EVENT_CLICKED会麻烦一点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也是能想到这个了,我一开始是想获取GX_EVENT_FOCUS_GAINED和GX_EVENT_FOCUS_LOST的,如何做焦点处理, ...

貌似可以查看 menu 里面的 event 事件处理函数,看看他使用的是哪个 触发事件 定义 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貌似可以查看 menu 里面的 event 事件处理函数,看看他使用的是哪个 触发事件 定义 就知道了

会触发GX_EVENT_PEN_DOWN和GX_EVENT_PEN_UP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是能想到这个了,我一开始是想获取GX_EVENT_FOCUS_GAINED和GX_EVENT_FOCUS_LOST的,如何做焦点处理, ...

Accordion Menu里的子menu不支持focus事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