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ZET6 USB虚拟多串口使用同一个中断端口

楼主(2020-11-05):
想要使用USB虚拟5个串口,在windows下能够看到有5个串口,到linux下就只能识别到一个,如果不使用同一个中断端口那就最多只能虚拟出3个串口又不太够用有点纠结了

网友A:
103的USB端点太少了,耍不开。

实际应用中,一个串口要占用一个中断输入端点,一个BULK的输入输出端点

网友(2020-12-15):
引用 网友A:
103的USB端点太少了,耍不开。

实际应用中,一个串口要占用一个中断输入端点,一个BULK的输入输出端点

但是好像听说有一个单端点方向切换的方法,可以实现5路串口的,好神奇怎么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