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发一个 移植 threadx os 系统里面的内存管理 malloc ,大家伙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?

楼主(2020-11-05):
发一个 移植 threadx os 系统里面的内存管理,大家伙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?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 *_sdram_addr1=0;
        uint8_t  *_sdram_addr2=0;
        uint8_t  *_sdram_addr3=0;

        uint8_t  *_sram1_addr1=0;
        uint8_t  *_sram1_addr2=0;
        uint8_t  *_sram1_addr3=0;

        uint8_t  *_dtcm_addr1=0;
        uint8_t  *_dtcm_addr2=0;
        uint8_t  *_dtcm_addr3=0;

  ... ...

        bsp_MemoryInit();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sdram_addr1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DRAMEX, 1024*1024*3);
                _sdram_addr2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DRAMEX, 1024*1024*4);

                My_Printf("_sdram_addr1 = 0x%X \r\n", &_sdram_addr1);
                My_Printf("_sdram_addr2 = 0x%X \r\n", &_sdram_addr2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DRAMEX,_sdram_addr2) ;

                _sdram_addr3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DRAMEX, 1024*5);
                My_Printf("_sdram_addr3 = 0x%X \r\n", &_sdram_addr3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DRAMEX,_sdram_addr1) 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DRAMEX,_sdram_addr3) ;
        }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sram1_addr1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RAM1, 1024*3);
                _sram1_addr2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RAM1, 1024*32);

                My_Printf("_sram1_addr1 = 0x%X \r\n", &_sram1_addr1);
                My_Printf("_sram1_addr2 = 0x%X \r\n", &_sram1_addr2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1,_sram1_addr2) ;

                _sram1_addr3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RAM1, 1024*5);
                My_Printf("_sram1_addr3 = 0x%X \r\n", &_sram1_addr3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1,_sram1_addr1) 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1,_sram1_addr3) ;
        }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dtcm_addr1 = (uint8_t  *)mymalloc(DTCMSRAM, 1024*3);
                _dtcm_addr2 = (uint8_t  *)mymalloc(DTCMSRAM, 1024*32);

                My_Printf("_dtcm_addr1 = 0x%X \r\n", &_dtcm_addr1);
                My_Printf("_dtcm_addr2 = 0x%X \r\n", &_dtcm_addr2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DTCMSRAM,_dtcm_addr2) ;

                _dtcm_addr3 = (uint8_t  *)mymalloc(DTCMSRAM, 1024*5);
                My_Printf("_dtcm_addr3 = 0x%X \r\n", &_dtcm_addr3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DTCMSRAM,_dtcm_addr1) 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DTCMSRAM,_dtcm_addr3) ;
        }

for(;;) {}
}

网友A:
资源使用情况整理了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资源使用情况整理了没

我目前移植后大概测试了一下,貌似效果还不错,不过程序里面还有几处可以优化一下,当然不优化也没有什么关系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内存申请,释放测试
_sdram_addr1 = 0xC0600008
_sdram_addr2 = 0xC0900034
_sdram_addr3 = 0xC0900034
_sdram_addr4 = 0xC090143C
_sdram_addr1 = 0xC0600008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_sram1_addr1 = 0x30000008
_sram1_addr2 = 0x30000C10
_sram1_addr3 = 0x30000C10
_sram1_addr4 = 0x30002018
_sram1_addr1 = 0x30000008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_dtcm_addr1 = 0x20000008
_dtcm_addr2 = 0x20000C10
_dtcm_addr3 = 0x20000C10
_dtcm_addr4 = 0x20002018
_dtcm_addr1 = 0x20000008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memory_demo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 *_sdram_addr1=0;
        uint8_t  *_sdram_addr2=0;
        uint8_t  *_sdram_addr3=0;
        uint8_t  *_sdram_addr4=0;

        uint8_t  *_sram1_addr1=0;
        uint8_t  *_sram1_addr2=0;
        uint8_t  *_sram1_addr3=0;
        uint8_t  *_sram1_addr4=0;

        uint8_t  *_dtcm_addr1=0;
        uint8_t  *_dtcm_addr2=0;
        uint8_t  *_dtcm_addr3=0;
        uint8_t  *_dtcm_addr4=0;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sdram_addr1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DRAMEX, 1024*1024*3+35);
                _sdram_addr2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DRAMEX, 1024*1024*4+57);
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sdram_addr1 = 0x%X \r\n", _sdram_addr1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sdram_addr2 = 0x%X \r\n", _sdram_addr2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DRAMEX,_sdram_addr2) ;

                _sdram_addr3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DRAMEX, 1024*5);
                _sdram_addr4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DRAMEX, 1024*5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sdram_addr3 = 0x%X \r\n", _sdram_addr3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sdram_addr4 = 0x%X \r\n", _sdram_addr4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DRAMEX,_sdram_addr1) 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DRAMEX,_sdram_addr3) 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DRAMEX,_sdram_addr4) ;

                _sdram_addr1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DRAMEX, 1024*1024*3+36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sdram_addr1 = 0x%X \r\n", _sdram_addr1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\r\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);
        }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sram1_addr1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RAM1, 1024*3);
                _sram1_addr2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RAM1, 1024*32+65);
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sram1_addr1 = 0x%X \r\n", _sram1_addr1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sram1_addr2 = 0x%X \r\n", _sram1_addr2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1,_sram1_addr2) ;

                _sram1_addr3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RAM1, 1024*5);
                _sram1_addr4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RAM1, 1024*5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sram1_addr3 = 0x%X \r\n", _sram1_addr3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sram1_addr4 = 0x%X \r\n", _sram1_addr4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1,_sram1_addr1) 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1,_sram1_addr3) 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1,_sram1_addr4) ;

                _sram1_addr1 = (uint8_t  *)mymalloc(SRAM1, 1024*3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sram1_addr1 = 0x%X \r\n", _sram1_addr1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1,_sram1_addr1) 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\r\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);
        }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dtcm_addr1 = (uint8_t  *)mymalloc(DTCMSRAM, 1024*3);
                _dtcm_addr2 = (uint8_t  *)mymalloc(DTCMSRAM, 1024*32+57);
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dtcm_addr1 = 0x%X \r\n", _dtcm_addr1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dtcm_addr2 = 0x%X \r\n", _dtcm_addr2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DTCMSRAM,_dtcm_addr2) ;

                _dtcm_addr3 = (uint8_t  *)mymalloc(DTCMSRAM, 1024*5);
                _dtcm_addr4 = (uint8_t  *)mymalloc(DTCMSRAM, 1024*5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dtcm_addr3 = 0x%X \r\n", _dtcm_addr3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dtcm_addr4 = 0x%X \r\n", _dtcm_addr4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DTCMSRAM,_dtcm_addr1) 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DTCMSRAM,_dtcm_addr3) 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DTCMSRAM,_dtcm_addr4) ;

                _dtcm_addr1 = (uint8_t  *)mymalloc(DTCMSRAM, 1024*3)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_dtcm_addr1 = 0x%X \r\n", _dtcm_addr1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DTCMSRAM,_dtcm_addr1) ;
                TX_MemoryDebug("\r\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目前移植后大概测试了一下,貌似效果还不错,不过程序里面还有几处可以优化一下,当然不优化也没有什么 ...

不错,整理了资源占用情况的函数,效果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整理了资源占用情况的函数,效果更好。

以后我就使用这套 内存管理程序了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以后我就使用这套 内存管理程序了唷

后面把那个资源占用情况函数也整上,这套方式就更加普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后面把那个资源占用情况函数也整上,这套方式就更加普及了

资源占用情况我大概看了一下,貌似他也只是返回对应控制块的信息而已,所以我就没有搞了,

要想查看对应控制块的信息,可以直接 访问各个控制块的就行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资源占用情况我大概看了一下,貌似他也只是返回对应控制块的信息而已,所以我就没有搞了,

要想查看对 ...

我看下了,他这个还能返回碎片信息,有点强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看下了,他这个还能返回碎片信息,有点强啊

貌似是的,

先使用一段时间看看是否稳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