字节指针 强制转 (uint32*)指针,数据会不会丢?

楼主(2020-11-05):
1,代码有一处需要类型强制转换:
unsigned char* data;
unsigned int* p;
p = (uint32*)data;

这段代码要把字节型指针转换成整型指针。对于32位的系统,默认4字节对齐的话,可能会发生异常。因为data不一定在4字节的边界上。

据说有些CPU会自动转换成4字节对齐,造成读取数据效率低下;然而有些系统会直接报错。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?

2,stm32,如果定义一个大数组,char aaa[1000]; 默认是几个字节对齐?还是与编译器有关?

谢谢!

网友A:
1、对于CM内核来说,指针变量一定是4字节对齐的,如果你想表达的是data指向的存储单元不是四节对齐的,
这个更不用担心,CM内核支持非对齐访问。

2、MDK中全局变量的数据对齐问题说明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511&fromuid=58

网友:
1.  M3以上核支持不对齐访问,我目前用的M0(不支持),我会用静态检查工具检查这类问题,当然平时也会可以扼杀这类问题的可能性,轮不到工具检查
2.  单字节数组随链接器分配的,没有对齐要求,与编译器无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对于CM内核来说,指针变量一定是4字节对齐的,如果你想表达的是data指向的存储单元不是四节对齐的,
这 ...

谢谢!再举个例子:
char aaa[1024];
unsigned int * bbb=(unsigned int *) aaa;

stm32里,用bbb指针访问这1024的空间,会不会出现丢数据或数据错位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!再举个例子:
char aaa[1024];
unsigned int * bbb=(unsigned int *) aaa;

没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,给你一个解决方案。 使用union结构即可。
typedef union {
    float ffff;
    char cccc[4];
    uint8_t iiii[4];
} UserFtoCtoI;    //联合体,方便整形和浮点转换。

你可以用这个新的类型定一个变量,然后随便转换成不同格式的。必然是4字节对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