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爽,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,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

楼主(2020-11-06):
现在大家使用H750或H743在外置QSPI Flash执行程序,都倾向于制作个BOOT,再制作一个运行在外置QSPI Flash的APP程序。

下面这种方式对于我们想外置QSPI Flash运行程序,在调试测试阶段更加方便,甚至是项目使用,可以性能最大化。

已经发布,下帖里可以下载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配套例子:
第83章 STM32H7 的内部 Flash 和 QSPI Flash都运行程序的混合方式(强烈推荐)

配套章节:

(1)通过设置代码存储位置,可以方便的设置代码执行在内部Flash还是外部QSPI Flash

(2)设置完毕后,通过这里的设置,可以方便的将对应程序下载到对应的存储器,极其方便

(3)并且这种方式可以方便的调试程序,内部Flash和外部Flash都做调试。

其实不仅仅是程序,各个字库,图库等素材也可以方便的存储到QSPI Flash了。再也不用繁琐的BOOT和APP配置两个来玩。

楼主:
1、基于H7-TOOL的批量烧录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法,本质就得对多地址段hex文件做分割,并匹配相应的算法文件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0248

2、STM32CubeProg也可以有效识别内部Flash和外部QSPI Flash两个程序分段

网友:
玩的越来越溜了,越来越简单。牛。

网友:
非常实用。

网友:
这个牛B了,做程序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。

网友:
这个要怎么玩

网友:
这样非常好,用起来没有违和感啊!

楼主:
不出意外,本周将发教程

网友:
相当给力,好方案

网友A:
是不是就是分散加载文件在起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就是分散加载文件在起作用

对,本质上就是设置的分散加载。

网友B:
请问哪些程序可以放在外部flash运行,哪些必须在内部?完全根据自己功能需求来划分嘛?还是有所限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哪些程序可以放在外部flash运行,哪些必须在内部?完全根据自己功能需求来划分嘛?还是有所限制?

这个会在本周更新的教程里面做个简单说明。

最根本的界限是QSPI初始化并设置为内存映射模式后,就可以随意设置了。

楼主:
已经更新例子和对应教程下载。

网友C:
这种方式,通过boot升级app固件是否存在不方便得地方?

网友D:
发布得帖子还没审核通过吗,现在咋打不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方式,通过boot升级app固件是否存在不方便得地方?

对,boot升级app的时候要想个好的的思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发布得帖子还没审核通过吗,现在咋打不开

楼主位链接已经修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,boot升级app的时候要想个好的的思路。

有没有办法让编译器把片内flash的数据彻底固化。
用固化的片内数据与片外程序一起编译,之后提取片外部份数据的bin,单独烧录到指定的片外地址上。
这样就可以实现片外程序的iap升级了,而且调试新代码的过程也简单很多。
不知道MDK有没有这种功能。

网友E:
TouchGFX的代码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分配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TouchGFX的代码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分配不?

可以的。

网友F:
这样子,QSPIFLASH 还能作为 外部FLASH,存储一些图片字库之类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样子,QSPIFLASH 还能作为 外部FLASH,存储一些图片字库之类的吗?

什么都可以存,非常方便。

网友G:
这个好像没有IAR的工程应用,  IAR 的是不是不好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好像没有IAR的工程应用,  IAR 的是不是不好整?

IAR的不做了。

网友H(2020-12-08)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好像没有IAR的工程应用,  IAR 的是不是不好整?

IAR的也有相关说明,在微信中打开 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-7seN2aYre8NlKIwp1C09Q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IAR的也有相关说明,在微信中打开 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-7seN2aYre8NlKIwp1C09Q

谢谢分享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对,boot升级app的时候要想个好的的思路。

App程序分散加载在QSPI-Flash中,App中需要操作读QSPI-Flash倒是非常容易,直接内存操作就行。关于写操作这块,我这有两种理解思路,看是否可行。

【思路1】每次把需要写的地址、内容、长度,都缓存在SRAM中,缓存好之后触发一个中断(不管软中断还是硬件中断都可以,但要求该中断程序执行在内置Flash(0x8000000)中),在中断处理过程中恢复QSPI接口为间接模式,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执行QSPI-Flash的写操作,写完之后恢复QSPI为内存映射模式。
不过,此处有两点要求:
        1、相比较于内置Flash(0x08000000)中的执行的中断程序,写QSPI-Flash的操作的中断函数的优先级较低;而且,其他执行在内置Flash中的中断程序(此时Main函数肯定没法执行,只会有可能执行中断嵌套)不允许操作QSPI-Flash
        2、相比较于QSPI-Flash中执行的中断程序,写QSPI-Flash的操作的中断函数的优先级较高。

【思路2】每次把需要写的地址、内容、长度,都缓存在SRAM中,缓存好之后触发一个中断(不管软中断还是硬件中断都可以,但要求该中断程序执行在内置Flash(0x8000000)中),在中断处理过程中恢复QSPI接口为间接模式,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执行QSPI-Flash的写操作,写完之后恢复QSPI为内存映射模式。不过,此处有一点要求:1、在执行写QSPI-Flash操作的中断程序中,关闭其他所有的中断。(这就类似于F103系列中,写内置Flash的时候,关闭所有中断,是一样的。)

网友J:
这个算法要怎么调试?单独运行正确能保证下载的时候没问题吗?我这边弄IAR的出了问题,都不知道怎么调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App程序分散加载在QSPI-Flash中,App中需要操作读QSPI-Flash倒是非常容易,直接内存操作就行。关于写操作 ...

谢谢分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个算法要怎么调试?单独运行正确能保证下载的时候没问题吗?我这边弄IAR的出了问题,都不知道怎么调试

算法里面也可以加串口打印啥的来调试的。

网友I:
关于Boot和App的关系,我想参考nRF52832的程序架构。
1、nRF52832的程序由两部分组成:BLE协议栈+用户App。
2、BLE协议栈是nordic编译好的,用户不可修改。
3、用户App可以自由编程和OTA,不过用户可使用的很多外设资源都受限。
4、由于灵活应用了Cortex-M的SVC中断(我把它理解为软中断),BLE协议栈通过回调函数调用用户App,反之通过钩子函数。
5、由于使用了SVC中断,无论BLE协议栈还是用户App都无法使用RTOS。
6、关联:nRF52832的BLE协议栈等同于STM32中的Boot;nRF52832的用户App等同于STM32中的App。
7、理论上,nRF52832能够实现,STM32也能够实现,只是感觉好复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关于Boot和App的关系,我想参考nRF52832的程序架构。
1、nRF52832的程序由两部分组成:BLE协议栈+用户App ...

当前这种运行方式,使用系统bootloader比较方便。内部和外部可以同时更新。

如果是自己更的话,最好的还是独立一个可以RAM里面运行的bootloader,这样内部和外部可以同时更新。

网友K(2021-04-25):
请教硬汉大佬一个问题:我尝试了片内片外的混合编程,但是出现了这个问题, PACK 用的 2.7
查看数据确实没有写入

分开下载的时候,又都能成功,怀疑是下载算法的问题,目前没有思路。

网友:
按目录来指定加载地址比较高效,不然得逐个源文件操作,楼主提供了个很好的思路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K:
请教硬汉大佬一个问题:我尝试了片内片外的混合编程,但是出现了这个问题, PACK 用的 2.7

查看数据确实 ...

已解决,算法里面要关闭 cache

网友L(2021-07-22):
在实现stm32cubeIDE的混合运行时遇到了问题若将touchGFX的部分(代码、字体等)分配到外部QSPI
touchGFX有很多的c++代码,需要调用__libc_init_array来初始化 ,且在C++中,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构造函数需要在main函数执行前执行。
问题来了,调用__libc_init_array需要通过QSPI的内存映射模式才能获取到touchGFX部分,故而需要在__libc_init_array前配置QSPI的内存映射,

所以代码顺序为:配置QSPI的内存映射->__libc_init_array->main
不知道要怎么实现,貌似先配置QSPI的内存映射会和__libc_init_array产生冲突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在实现stm32cubeIDE的混合运行时遇到了问题若将touchGFX的部分(代码、字体等)分配到外部QSPI
touchGFX有 ...

这个应该有解决办法,但是我没用过CubeIDE,帮不上你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应该有解决办法,但是我没用过CubeIDE,帮不上你了。

搞定了,和写bootloader一样,在__libc_init_array前加一个函数进行qspi的初始化(例如我的项目添加在startup_stm32h750vbtx.s里),记得初始化完重置时钟定时器和中断就行

网友:
忘了收藏帖子了,找了半天。。

网友M(2022-07-09):
h750的那个外部flash下载算法是哪个呢?都分不清是在哪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h750的那个外部flash下载算法是哪个呢?都分不清是在哪了

0x9000 0000地址是外部QSPI Flash算法对应的地址。

0x0800 0000地址是内部Flash的

网友M:
我是想找你的代码,下载外部flash的代码,原来做一个,发现下载速度太慢,做了一个 h7b0的,下载速度超级快,去升级 h750的下载程序,发现死活不行
今天才搞定了,速度也可以,是用 hal 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我是想找你的代码,下载外部flash的代码,原来做一个,发现下载速度太慢,做了一个 h7b0的,下载速度超级快 ...

好的。

网友N(2022-08-22):
引用 网友L:
在实现stm32cubeIDE的混合运行时遇到了问题若将touchGFX的部分(代码、字体等)分配到外部QSPI
touchGFX有 ...

大佬请教一下。。。这几天也在CubeIDE里尝试混合运行,但CubeIDE没μVision IDE可以指定软件组件、文件组和单个文件的目标内存(例如安富莱V7教程的83章:右键BSP文件夹,设置这个文件夹组的分配区域的Code/Const的目标内存在外部FLASH 0x90000000开始地址),CubeIDE只有一个link Script文件供编辑,没有图形化的设置,最后问题变成了link script如何指定文件夹下的代码到目标内存,但找了很久语法资料没找到这种情况怎么写链接脚本。。。不知思路是否正确?请问您能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大佬请教一下。。。这几天也在CubeIDE里尝试混合运行,但CubeIDE没μVision IDE可以指定软件组件、文件组 ...

可以供参考,

自定义GCC链接LD文件,GCC设置外部SRAM通用方法(F103外挂SRAM,使用HAL库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2684&fromuid=58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可以供参考,

自定义GCC链接LD文件,GCC设置外部SRAM通用方法(F103外挂SRAM,使用HAL库)

感谢硬汉哥回复,链接帖子中的NOLOAD和__attribute__ ((section (".ext_sram")));的套路,很早就在FLASH模拟EEPROM的项目中使用过,昨天又研究了一下,放弃在CubeIDE一个工程里混合运行的想法,改用BOOT+APP的方式,CubeIDE可以在BOOT和APP的两个“.elf”文件之间反复横跳调试,分享一下实现方法:
第一步:根据使用的开发板和片外FLASH,制作下载算法(也叫 外部加载器),下载算法我也在CubeIDE里制作的,参考了以下资料并修改了一下:
ST:通过STM32CubeMX制作外部Flash的烧写驱动 (这个教程方案是基于STM32CubeIDE、开发板是H750,Flash(S25LP128F) ,QSPI模式)然后在APP工程的Debug Config 里的调试器页下拉,External Loader里scan一下,设置制作好的下载算法,我制作的文件名字是STM32H750VB_W25Q64JV.stldr
第二步:修改BOOT和 APP工程的".ld"文件第三步:修改BOOT和APP工程的代码,我按照安富莱v7第82章的例子
修改第四步:设置APP工程的Debug,不需要添加启动脚本

CubeIDE_从BOOT跳转外部FLASH-APP调试设置

CubeIDE_从BOOT跳转外部FLASH-APP调试设置

测试:分别在两个工程的main函数内设置了一个断点测试双.elf文件 debug,debug会先从BOOT工程的main开始,然后一步一步运行到APP工程的main

CubeIDE_双elf调试_起始main断点处

CubeIDE_双elf调试_起始main断点处

CubeIDE_双elf调试_运行停止在BOOT工程main手动添加的断点处

CubeIDE_双elf调试_运行停止在BOOT工程main手动添加的断点处

CubeIDE_双elf调试_运行停止在APP工程main手动添加的断点处

CubeIDE_双elf调试_运行停止在APP工程main手动添加的断点处

相关的工程代码我打包到了Github仓库,
具体的设置细节可以打开项目文件看:https://github.com/oldgerman/workspace_H7/releases/tag/publish
刚入门H7,程序调通FLASH,只跑了安富莱串口fifo示例

网友:
谢谢!给大神点赞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感谢硬汉哥回复,链接帖子中的NOLOAD和__attribute__ ((section (".ext_sram")));的套路,很早就在FLASH ...

CubeMX这个暗黑主题看着也不错

网友O(2022-10-05):
使用VSCode+OpenOCD+gcc可以实现混合运行吗,MacOS用不了MDK和IAR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使用VSCode+OpenOCD+gcc可以实现混合运行吗,MacOS用不了MDK和IAR

可以,需要修改那个ld文件来手动配置文件的flash和ram位置。

网友:
搞定了,只不过是bootloader+app的方式,一键同时烧录到内置+外置flash。MAC下改一下换一下hex merger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已解决,算法里面要关闭 cache

大佬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具体咋解决呀

网友P(2023-06-29):
这个是不是与将变量定义在外部flash的原理有点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这个是不是与将变量定义在外部flash的原理有点像?

对,本质都是分散加载设置

网友Q(2023-11-18):
请教下,IAR的IED怎么把分组目录里的xx.c与xx.h files 全部指定到外部Flash。
现在一个函数一个变量的指定太麻烦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请教下,IAR的IED怎么把分组目录里的xx.c与xx.h files 全部指定到外部Flash。
现在一个函数一个变量的指定 ...

IAR貌似只能手动配置那个LD文件。

网友R(2024-08-22):
引用 楼主:
已经发布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

被删除了,痛苦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被删除了,痛苦

可以,地址贴错了,已经修改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楼主:
更新帖子。

网友S(2024-10-16):
硬汉哥,请问在SRAM内调试时能与QSPI内存映射同时使用吗,只在qspi存放图片数据。我仿照flash加qspi内存映射的方式,不在keil添加keep命令就会被优化,添加keep命令后会报这个错误:
Error: L6211E: Ambiguous section selection. Object _weilai_320x240.o contains more than one section.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硬汉哥,请问在SRAM内调试时能与QSPI内存映射同时使用吗,只在qspi存放图片数据。我仿照flash加qspi内存映 ...

还有个办法,程序里面调用下这个数组的任意地址变量,就不会优化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个办法,程序里面调用下这个数组的任意地址变量,就不会优化了。

谢谢硬汉哥,前面提示空间不足后就把调用图片的语句屏蔽了,终于可以愉快的玩耍了

网友:
版主求助,内部外部flash混合烧写,发现外部一直出错,output输出如下:
Internal parameter error

File       : D:\Soft\Kile\Packs\Keil\STM32H7xx_DFP\3.1.0\Keil.STM32H7xx_DFP.pdsc
Sequence   : DebugDeviceUnlock -> CheckID
Context    : Item #0: <block>:ine 11
Expression : "Kile\Packs\Keil\STM32H7xx_DFP\3.1.0\Keil.STM32H7xx_DFP.pdsc"
E310       : Debug access failed - cannot read address 0xE00E0FE4 (accsize '4', AP '0x00000002')

Internal parameter error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08020000H - 0802FFFFH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08030000H - 0803F553H
Partial Erase Done (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!)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08020000H - 0802FFFFH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08030000H - 0803F553H
Partial Programming Done (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!)
Partial Verify OK (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!)
Application running ...
Flash Load finished at 09:29:13
谢谢

网友T:
已解决
1. uncheck “Debug Description - Enable” on the Pack tab.
After that, the device disappears from the SW Device list on the Debug tab - but this is not an error.
2. uncheck “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” in Utilities tab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已解决
1. uncheck “Debug Description - Enable” on the Pack tab.
After that, the device disappe ...

好的,解决了就好。

网友U(2024-12-03):
请教,混合模式如何实现bootload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请教,混合模式如何实现bootloader

这种的只能跳转到RAM执行BOOT来更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