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更加简单易用的ThreadX GUIX外置字库,图库和主题方式来了!!

楼主(2020-11-06):
以前的时候是打算使用GUIX Studio单独生成资源文件,含字库,图库和主题。

然后单独下载到外置QSPI Flash里面,现在有更加简单有效的方式了。

直接将GUIX Studio生成的C资源文件设置到外部QSPI Flash即可,可以通过MDK,STM32CubeProg等软件一次性下载,巨方便。

这种方式下,存几个全字库,大批量图片啥的还是非常方便。

详情见此贴:

爽,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,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011

(1)通过设置代码存储位置,可以方便的设置代码执行在内部Flash还是外部QSPI Flash

(2)设置完毕后,通过这里的设置,可以方便的将对应程序下载到对应的存储器,极其方便

网友A:
非常好,就是如果有1M的资源文件,用jlink不要下载好几分钟?调试的时候就很难受了啊。

网友:
坐等教程!!!

网友:
我以前就是用的这种方法

网友B:
有个问题就是外部资源并不是每次都会改,但是调试的时候会每次都下载,会不会巨慢?

网友C:
你这个直接下载到外部的 qspi flash 里面,是否要求 qspi flash 支持 xip 啊 ?

因为我目前使用的这个颗芯片本身是不支持 xip 功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常好,就是如果有1M的资源文件,用jlink不要下载好几分钟?调试的时候就很难受了啊。

下载速度很快。测试了1MB的全字库。

另外就是调试阶段,不要搞太大的资源,几十MB那种,这种的可以考虑下载到固定位置,后面不再重复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个问题就是外部资源并不是每次都会改,但是调试的时候会每次都下载,会不会巨慢?

下载速度很快。测试了1MB的全字库。

另外就是调试阶段,不要搞太大的资源,几十MB那种,这种的可以考虑下载到固定位置,后面不再重复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直接下载到外部的 qspi flash 里面,是否要求 qspi flash 支持 xip 啊 ?

因为我目前使用的这个颗 ...

普通SPI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下,只是上电后要加载到SDRAM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普通SPI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下,只是上电后要加载到SDRAM。

上电后需要加载到 sdram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,之后再写入到 qspi 里面也可以哟

网友D:
不明白,为什么QSPI可以存放程序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明白,为什么QSPI可以存放程序呢?

XIP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明白,为什么QSPI可以存放程序呢?

所有Flash都可以放程序,能运行的关键是Flash支持XIP,并且芯片支持内存映射模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所有Flash都可以放程序,能运行的关键是Flash支持XIP,并且芯片支持内存映射模式

谢谢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