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分享一个编码器程序,效果非常不错

楼主(2020-11-06):
分享一个编码器程序,效果非常不错,只需要使用一个普通的定时器即可

#define READ_ENCODER_A           (GPIOC->IDR & GPIO_OTYPER_IDR_14)
#define READ_ENCODER_B           (GPIOC->IDR & GPIO_OTYPER_IDR_15)

uint8_t g_u8_AngleSize =0;

//-------------------编码器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在定时器 里面被调用,每 500us-2ms 之间均可
void KEY_EnCoderFunc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16 old_bit = FALSE;

        if (old_bit && (!READ_ENCODER_A)) //判断前后状态以识别是否发生下降沿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READ_ENCODER_B)   //判断另一相电平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g_u8_AngleSize <= 23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u8_AngleSize += 5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g_u8_AngleSize >= 3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u8_AngleSize -= 5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old_bit = READ_ENCODER_A;    //刷新位暂存值

}

网友A:
定时器中断直接查询状态,不错。

另外就是这种编码器一般输出速度快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器中断直接查询状态,不错。

另外就是这种编码器一般输出速度快吗

速度还可以的

网友B:
能识别正负转吗?
谢谢分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识别正负转吗?
谢谢分享。

程序里面 的 +5, -5 就是识别正反转的结果啊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程序里面 的 +5, -5 就是识别正反转的结果啊,

谢谢。。。。

网友:
蛮不错的!测试过了吗?是否好使?是否会有跳动现象?

网友(2021-02-04):
跟自带的编码器模式相比咋样?只用过自带的,

网友(2022-04-08):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	module name : Encoder driver
*	file name 	: bsp_encoder.c
*	version : V1.0
*	Copyright (C),
*	[url]https://www.chuandong.com/tech/tech30155.html[/url] FYI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define GET_STATE_A_1			(GPIOC->IDR & GPIO_OTYPER_IDR_14)
#define GET_STATE_A_2			(GPIOC->IDR & GPIO_OTYPER_IDR_15)

#define GET_STATE_B_1			(GPIOC->IDR & GPIO_OTYPER_IDR_14)
#define GET_STATE_B_2			(GPIOC->IDR & GPIO_OTYPER_IDR_15)

uint32_t throttleA = 0;
uint32_t preStateA = FALSE;
uint32_t throttleB = 0;
uint32_t preStateB = FALSE;

void encoderLoopA(void)
{
	if (preStateA && (!GET_STATE_A_1))
	{
		if (GET_STATE_A_2)
		{
			if (throttleA <= 235)
				throttleA += 5;
		}
		else
		{
			if (throttleA >= 35)
				throttleA -= 5;
		}
	}

	preStateA = !!GET_STATE_A_1;
}

void encoderLoopB(void)
{
	if (preStateB && (!GET_STATE_B_1))
	{
		if (GET_STATE_B_2)
		{
			if (throttleB <= 235)
				throttleB += 5;
		}
		else
		{
			if (throttleB >= 35)
				throttleB -= 5;
		}
	}

	preStateB = !!GET_STATE_B_1;
}

网友:
刚才规范了一下,项目里面用到了这个,如果深入交流,随时给我回帖

网友(2022-08-14):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	module name : Encoder driver
*	file name 	: bsp_encoder.c
*	version : V1.0
*	Copyright (C), [email]tianmaduxingliulei@outlook.com[/email]
*	[url]https://www.chuandong.com/tech/tech30155.html[/url] FYI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nclude "bsp.h"

#define GET_STATE_A_1			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C,  GPIO_Pin_7)
#define GET_STATE_A_2			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C,  GPIO_Pin_8)

#define GET_STATE_B_1			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 GPIO_Pin_15)
#define GET_STATE_B_2			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 GPIO_Pin_3)

static uint32_t throttleA = 0;
static boolean preStateA = FALSE;
static boolean gotAthrottleState = TRUE;
static uint32_t limitThrottleA;

static uint32_t throttleB = 0;
static boolean preStateB = FALSE;

void encoderInit(void)
{
	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	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	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	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5;
	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	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
	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	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;
	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	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);
	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	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7;
	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	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);
	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	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;
	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encoderLoopA(void)
{
	if (preStateA && (!GET_STATE_A_1))
	{
		gotAthrottleState = FALSE;
		if (GET_STATE_A_2)
		{
			if (throttleA >= 1)
				throttleA -= 1;
		}
		else {
			if (throttleA <= 200 && throttleA < limitThrottleA)
			throttleA += 1;
		}
	}

	preStateA = GET_STATE_A_1;
}

void encoderLoopB(void)
{
	if (preStateB && (!GET_STATE_B_1))
	{
		if (GET_STATE_B_2)
		{
			if (throttleB >= 1)
				throttleB -= 1;
		}
		else
		{
			if (throttleB <= 200)
				throttleB += 1;
		}
	}

	preStateB = !!GET_STATE_B_1;
}

boolean encoderGetA(uint32_t * getValue)
{
	boolean ret;

	*getValue = throttleA;
	ret = gotAthrottleState;
	gotAthrottleState = TRUE;

	return ret;
}

void encoderClear(void)
{
	throttleA = 0;
}

void encoderSetLimitA(uint32_t value)
{
	limitThrottleA = value;
}

网友:
// 在定时器 里面被调用,每 500us-2ms 之间均可  这个比较适合做手轮。如果正交编码,通常电机输出高达2MHZ, 通常可以识别到8M ,采样频率最少是4倍。按定时器上来看,500US 只能2MS 输出正交频率。这个在电机是不适用。但在手轮上还有一定的可行性。

网友:
没有消抖,稳定性不知道怎么样

网友(2023-04-04):
引用 网友C:
[mw_shl_code=c,true]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...

你这个是捕捉到一个正反转特征就走一步, 转速控制不考虑下吗?
拧得快你可以多走几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