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Accordion Menu如何通过外部按键触发菜单子项呢?

楼主(2020-11-06):
如图所示,点击menu_1会有展开效果,那么如何用外部按键触发呢?
我做了如下尝试,
1、向Menu_1事件处理函数发送GX_EVENT_PEN_DOWN事件。
2、向Menu_1事件处理函数发送GX_EVENT_PEN_UP事件。
3、向Menu_1事件处理函数发送GX_EVENT_PEN_DOWN,GX_EVENT_PEN_UP事件。
4、向Accordion Menu事件处理函数发送Menu_1的GX_EVENT_CLICKED事件。
5、调试发现Accordion Menu会处理定时器事件,也向Accordion Menu发送定时器事件。

结果:都没有触发。
求大佬赐教!

楼主:
已解决:
解决办法:
在发送GX_EVENT_PEN_DOWN事件的时候,需要把点击的坐标(只要在nemu_1的范围即可)发送,
   new_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=389;
   new_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=97;
具体原因,可以看Accordion Menu事件回调函数,有更好的办法希望得到回复,谢谢!

网友A:
发送事件的时候可以指定new_event.gx_event_target = &menu_1, 这和设定坐标是一个效果,效率会更高。
发送完pen down事件后需要继续发送pen up事件。

网友(2020-12-30):
引用 网友A:
发送事件的时候可以指定new_event.gx_event_target = &menu_1, 这和设定坐标是一个效果,效率会更高。
发 ...

按照您所说的方法,这样写没有效果呢?

使用坐标的方式是可以实现的

另外studio menu的选项中是否是少了 list_total_count 这一选项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送事件的时候可以指定new_event.gx_event_target = &menu_1, 这和设定坐标是一个效果,效率会更高。
发 ...

图片被吞了  重新上传了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