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隔离文件编译后报错,取消隔离后还是报错

楼主(2020-11-06):
如图所示,RTE添加RTX5,勾选了这些库文件,没有隔离之前,编译是正常的。隔离之后报错。但是取消隔离后,还是报错,报错和隔离状态下报错是一样的。这是MDK的bug吗?请问怎么恢复呢?
现在项目用的是ST的单片机,想更换成GD的单片机,需要修改stm32f10x.h里面的启动时间。但是项目是直接从RTE添加的外设Device文件,现在想把Device文件隔离,自己手动添加外设文件。但是报错。
请问各位前辈们遇见过吗?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可以看我RL-TCPnet V7.X教程里面的隔离操作方式,看移植章节
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,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,更新至第14章(2020-01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243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看我RL-TCPnet V7.X教程里面的隔离操作方式,看移植章节

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 ...

看了,现在提示缺少文件,报错。但是这个文件明明有。

楼主:
Driver_USART.h这个文件提示路径下没有,RTE我弄了呀。真的无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river_USART.h这个文件提示路径下没有,RTE我弄了呀。真的无奈

看来玩的还是不够顺手。

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你要修改ST的到其它平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