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串口空闲中断使用体验

楼主(2020-11-06):
看到很多工程师写串口接收代码,都是使用单字节接收中断,这样其实没有发挥好STM32的资源。
利用串口IDLE+DMA实现不定长连续通信能够大大提高效率,感觉处理得当甚至可能操作自带硬件串口FIFO的串口外设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有人用。最近在设计一个串口通信代码框架,使用到了IDLE,遇到一些问题,研究之后找到问题,网上关于这方面内容不多,所以发出来和各位硬汉粉交流。

1、上电初始化之后进入一次空闲中断问题
看了很多资料说什么要延时一会,但是这种浪费CPU的行为是不建议的,而且我实际测试也没啥作用,也有可能是有没有领会到精髓;其实这种问题解决方案就是RX设置为上拉输入就可以了,设置上拉之后下面的问题也都会得到改善和解决。个人觉得是设置为浮空,容易受到干扰,导致频繁的出现空闲中断;如果对功耗有要求的话,另一个办法就是增加软件校验,收到数据校验之后再决定用不用,但是这种办法存在问题,如果干扰很严重,容易出现HardFault。

2、没有数据输入,却频繁接收到数据
其实这些都不是数据来的,大部分是错误,这就设计一个很少有人用的串口检测,STM32提供的再多缓冲器下的错误中断检测,只需要使能错误中断,在中断函数里面检测到错误复位一下接收。实测大部分是噪声引起的帧错误,所以如果RX设计为上拉输入,也能够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。

以上,如有不对。欢迎留言讨论。

网友A:
总结一下,RX应该设置为上拉。 最好还是外部上拉。因为mcu复位期间(比如持续的按住复位按键),RX管脚是默认的下拉状态,会导致其他的设备误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总结一下,RX应该设置为上拉。 最好还是外部上拉。因为mcu复位期间(比如持续的按住复位按键),RX管脚是默 ...

精辟。我一大堆其实就两点,一就是能上拉就别浮空,二是多缓冲器通信错误侦测一定要加上。

网友B:
LZ说的很不错,使用IDLE确实有几个地方注意点,各个错误标志位的中断一定要加上,并在中断函数中处理是IDLE还是错误,有错误则直接清除即可。如果不加的话很有可能长时间运行发生异常,因为一旦发生错误,如果不清楚就会发送接受失败。不过大部分MCU的IDLE都只能1~2个字节,这个超时时间还是略短了一些。

网友:
是这样吗??

网友:
这种经验分享讨论很宝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说的很不错,使用IDLE确实有几个地方注意点,各个错误标志位的中断一定要加上,并在中断函数中处理是IDLE ...

是的,一般发生错误没有判断到错误的话,很有可能数据完全不是想要的,像是被加密的一样。

楼主:
是的,如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,建议外加上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如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,建议外加上拉。

多谢多谢~~

网友C:
使用idle可以, 但如果说使用IDLE作为帧与帧的区分, 那么就要小心, 除非通信两端都是你的出品, 否则很可以会隐藏大问题。

网友D:
我一直是纯软件开发,相对片面的聊一下看法:
1.上电初始化延时一会,我已经习惯这么操作。例如早期ST芯片初始化都喜欢用一个延时后再开始设备初始化,避免当前硬件供电不稳导致产品量产个别产品稳定性不良问题。
    回归UART通信,如果硬件做了模块化功能封装,例如产品小板是对接232串口、485型芯片等等,小板的模块电源如果得不到很好的保证,有必要做上电延时,确保模块得到稳定的电源再响应正常通信。
    现象举例:从软件的思维看串口打印,我使用USB转TTL的小板,直接连接到PA9,PA10,看打印,上电看UART初始化的通信打印都是正常的;USB转串口连接到产品的232通信输出口,上电看串口打印第二条打印总是乱码。问题规避措施:把串口初始化放后一点,甚至作为第二功能初始化,产品跑了两个循环再根据标志位初始化串口,响应功能通信也行。
2.数据的稳定性,UART通信,数据包也可以走 Modbus协议;数据通信开始,可以用指定的功能码过滤第一层,说白了第一个BYTE是地址码第二个是功能码,有数据进来,直接匹配功能码是否是当前产品通信需要的,如果不是直接丢弃当前的数据包;还可以走Modbus的数据做否定回复。另外数据包走Modbus协议传输,还可以对数据包进行CRC校准,进一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。
   PS,如果走Modbus通信,建议还要消化一下驱动模板,有些Modbus驱动是针对指令+开关量简单的数据通信(将BUFFER优化成32BYTE),必须要把指令包限制改大,具体根据自己通信的数据包特点做优化。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使用idle可以, 但如果说使用IDLE作为帧与帧的区分, 那么就要小心, 除非通信两端都是你的出品, 否则很可 ...

一般做产品,即使不是自己的产品,设计串口通信,一般都会双方先敲定通讯格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一直是纯软件开发,相对片面的聊一下看法:
1.上电初始化延时一会,我已经习惯这么操作。例如早期ST芯片 ...

大侠是个老司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一直是纯软件开发,相对片面的聊一下看法:
1.上电初始化延时一会,我已经习惯这么操作。例如早期ST芯片 ...

1、延时一会儿确实会有作用的,所以写驱动把时钟和串口开关分开来写,但是有时候错误出现在打开串口读写瞬间,一般写需要像硬汉哥那样打开瞬间清除一下标志,读必要的时候舍弃第一次空闲中断之前的数据2、数据不稳定主要是表现在用DMA+IDLE读写的出现串口的一些硬件错误,比如帧错误、噪声错误等,这些主要是由于总线上的干扰,按照数据格式来决定是否保留数据使用,则会频繁丢弃数据。所以需要加上拉以保证总线稳定

网友:
STM32V6之串口HAL库串口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字节代码实现 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7&fromuid=8820 (出处: 硬汉嵌入式论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