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G4的emwin库有没有?

楼主(2020-11-06):
大家好,公司这边想使用stm32G4开发一款产品,带MCU8080接口的屏,8bit
我这边下载了STM32Cube_FW_G4_V1.3.0,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STemwin的控件,
那我这边想用stm32G4芯片开发emwin的界面可以吗?
可以用什么库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是不是找个CM4的内核就可以了?
还是无解?

如果实在不行,是否有MCU8080接口的GUI,免费开源,还不太难用的?

网友:
用F4的就行。

楼主:
谢谢老大,
我先搞一套开发板试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老大,
我先搞一套开发板试试

我的意思是用F4的软件包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是用F4的软件包就行。

嗯 好的
我们公司还在评估可行性,我先买个G4的板卡回来,弄个屏上去
看看用F4的emwin库,效果怎么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 好的
我们公司还在评估可行性,我先买个G4的板卡回来,弄个屏上去
看看用F4的emwin库,效果怎么样

可以直接整上去的。

网友B:
现在st的cube软件没有直接选择emwin的方式了。 。。。得自己移植。 而且emwin得库文件,只看什么内核。 常见的cm3,cm4cm7内核都有,但是库文件是分开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st的cube软件没有直接选择emwin的方式了。 。。。得自己移植。 而且emwin得库文件,只看什么内核。 常 ...

嗯 打算用mdk里面的库
我先移植到F103上面,弄完了再整体移植到G系列,
G4的开发板太少了

楼主(2020-12-23):
老大,我想请教下
MDK里面的emwin库,没有FontCvt.exe这个生成字体的软件
ST的库版本V5.44太老了,MDK的到了V6.10以上了
这个怎么处理?
官方下周好些也不方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大,我想请教下
MDK里面的emwin库,没有FontCvt.exe这个生成字体的软件
ST的库版本V5.44太老了,MDK ...

使用STemWin5.44里面的即可,这个没什么区别。

楼主(2021-03-17):
引用 网友A:
使用STemWin5.44里面的即可,这个没什么区别。

老大好
之前用的MDK里面的版本,现在突然换了STM32F4的库,就是不行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库里面检查芯片不是F4系列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大好
之前用的MDK里面的版本,现在突然换了STM32F4的库,就是不行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库里面检查芯片不 ...

换STemWin要使能硬件CR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STemWin要使能硬件CRC

谢谢老大
开启硬件CRC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