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Studio 图片输出 标记错误

楼主(2020-11-07):
Guix Studio 图片输出 标记错误,正确的应该是 GX_PIXELMAP_COMPRESSED|GX_PIXELMAP_ALPHA

网友A:
可以看一下pixelmap data的大小是不是等于13*17=221, 如果是这样,这张图片实际上没有压缩。有可能是图片尺寸比较小,压缩后的数据量反而变大了,所以没有压缩。
以后会改进,如果没有压缩会给出提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看一下pixelmap data的大小是不是等于13*17=221, 如果是这样,这张图片实际上没有压缩。有可能是图片 ...

确实实际没有压缩,压缩后的数据量反而变大的情况会自动选择不压缩是吧?

网友(2020-12-18):
引用 楼主:
确实实际没有压缩,压缩后的数据量反而变大的情况会自动选择不压缩是吧?

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