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的Read-only position independence和Read-Write position independence

楼主(2020-11-08):
https://developer.arm.com/docume ... sition-independence

如果程序的所有只读段都与位置无关,则该程序为只读位置无关(ROPI, Read-only position independence)。
ROPI段通常是位置无关代码(PIC,position-independent code),但可以是只读数据,也可以是PIC和只读数据的组合。
选择“ ROPI”选项,以避免自己不得不将代码加载到内存中的特定位置。这对于以下例程特别有用:
(1)加载以响应运行时事件
(2)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其他例程的不同组合加载到内存中
(3)在执行期间映射到不同的地址。

使用Read-Write position independence同理,表示的可读可写数据。

网友A:
目前在用-fPIC编译选项,实现部分升级,管理bin文件简单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前在用-fPIC编译选项,实现部分升级,管理bin文件简单点

谢谢,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