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关于sdram在boot中初始化的问题

楼主(2020-11-08):
在boot中初始化并对sdram做了读写测试是ok的,跳转进入app再访问sdram的映射地址(0xc0000000),进入硬件错误.SCB->VTOR已经做了修改,进入跳转前的代码如下:

static void GoToApp(void)
{
    __set_PRIMASK(1);
    //__set_FAULTMASK(1);

    SysTick->CTRL = 0;
    SysTick->LOAD = 0;
    SysTick->VAL = 0;

    HAL_RCC_DeInit();

    for (int i = 0; i < 8; i++)
    {
        NVIC->ICER[i] = 0xFFFFFFFF;
        NVIC->ICPR[i] = 0xFFFFFFFF;
    }

    __set_PRIMASK(0);
    //__set_FAULTMASK(0);

    app = (appFun)(*(volatile uint32_t *)(APPLICATION_ADDRESS + 4));
    __set_MSP(*(volatile uint32_t *)APPLICATION_ADDRESS);
    __set_CONTROL(0);
    //SCB->VTOR = APPLICATION_ADDRESS;
    app();
}

网友A:
早期F429做过一个,仅供参考。

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SDRAM的运行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299&fromuid=58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早期F429做过一个,仅供参考。

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SDRAM的运行方法

他这个不是把程序放sdram,只是把app的sdram初始化放boot而已,就出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他这个不是把程序放sdram,只是把app的sdram初始化放boot而已,就出问题了

是的!在boot中访问sdram是可以的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!在boot中访问sdram是可以的.

那这个更简单了,参考我F429的解决下即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!在boot中访问sdram是可以的.

对了,想起来了,明天发布的后两个例子有用,为了验证是否正常,用的LCD全字库例子,用到SDRAM.LTDC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了,想起来了,明天发布的后两个例子有用,为了验证是否正常,用的LCD全字库例子,用到SDRAM.LTDC等

...

等着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了,想起来了,明天发布的后两个例子有用,为了验证是否正常,用的LCD全字库例子,用到SDRAM.LTDC等

...

先放一放,等看了你的新增章节,有灵感了(能不能嫖)再继续.

网友C(2022-05-26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楼主你是在哪个位置报错?我从bootloader跳转app后,挂在了sdram的初始化里。同样的sdram模组,单独运行时没问题,就是跳转之后初始化过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楼主你是在哪个位置报错?我从bootloader跳转app后,挂在了sdram的初始化里。同样的sd ...

这个是BOOT + app,  app里面带lsdram的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