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操作系统中使用emwin,GUI_Exec和GUI_Delay的区别?
程序小白

楼主(2020-11-08):
如题,在rtos中,感觉都用不到 GUI_Delay了。

网友:
可以看源码了解下。
不管是OS里面还是裸机中,GUI_Delay会调用GUI_Exec

emWin5.06无码模板例子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8971&fromuid=58

网友:
还要看GUI_X_OS.c文件有没有移植好,ST提供的例程就没搞好,GUI_Delay();根本就没有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