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TM32H7花式玩转QSPI Flash教程更新完毕,MDK下载算法制作,MDMA方式,内存映射方式,程序执行等全部集齐(2020-11-09)

楼主(2020-11-09):
例子:
V7-029_QSPI读写例程,四线DMA方式,读每秒48MB(V1.2).
V7-032_QSP 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+QSPI Flash虚拟U盘(带文件系统,读每秒24.6MB)
V7-059_QSPI读写例程,查询方式
V7-060_Q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制作
V7-061_QSPI Flash的STM32CubeProg下载算法制作
V7-062_QSPI Flash运行程序(Bootloader)
V7-063_QSPI Flash运行程序(用户APP)
V7-064_内部Flash和QSPI Flash都运行程序的混合方式,无需单独制作BOOT和APP(强烈推荐)

教程:
第78章 STM32H7的 QSPI总线基础知识和 HAL库 API
第79章 STM32H7 的 QSPI 总线应用之驱动W25QXX(支持查询和 MDMA)
第80章 STM32H7 的 QSPI 总线应用之 QSPIFlash 的 MDK 下载算法制作
第81章 STM32H7 的 QSPI 总线应用之 QSPI Flash 的 STM32CubeProg 下载算法制作
第82章 STM32H7 的 QSPI 总线应用之 QSPI Flash 执行程序(BOOT+APP 方式)
第83章 STM32H7 的内部 Flash 和 QSPI Flash都运行程序的混合方式(强烈推荐)

例子和教程下载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网友A:
希望硬汉也做个F4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希望硬汉也做个F4的

也会做。近期就会发。

网友:
666,安富莱的都是精品,一个系列的知识点讲的透彻清晰。

网友B:
你好大神,请教下,我想吧 qspi 的内存地址映射的地址改成 0x9200 0000 开始,那么是不是在 内存映射里面修改地址为

  s_command.Address           = 0x02000000;    //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修改 啊 ???

  s_command.AddressSize       = QSPI_ADDRESS_32_BITS;
  s_command.AlternateBytes    = 0x00000000;
  s_command.AlternateBytesSize= QSPI_ALTERNATE_BYTES_8_BITS;
  s_command.NbData            = 0x00000000;

因为在 0x9000 0000 - 0x9200 0000 之间的数据我不想修改也不想被破坏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大神,请教下,我想吧 qspi 的内存地址映射的地址改成 0x9200 0000 开始,那么是不是在 内存映射里面修 ...

内存映射的首地址应该是必须用0x9000 0000开始。

设置为内存映射模式后,所有数据都是无法修改的。即仅支持读。

网友B:
发现一个 小小小小的 bug, 83.2 内部 fkash ,这个 k 应该是手误了吧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发现一个 小小小小的 bug, 83.2 内部 fkash ,这个 k 应该是手误了吧 ?

好的,我记录下,下版修正。

网友B:
大神,请问下,mdk下载算法与内存映射 模式,是不是需要aspirations flash 支持xip功能才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神,请问下,mdk下载算法与内存映射 模式,是不是需要aspirations flash 支持xip功能才行?

对,现在大部分SPI Flash基本都支持。

网友C(2021-05-13):
硬汉哥,我想问下普通的SPI 可以做内存地址映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我想问下普通的SPI 可以做内存地址映射吗

SPI不行,做不了内存映射。

网友D(2021-06-22):
我用QSPI读 W25Q16  能读出来,代码不变只打开内存映射后,就读不出来了,还报错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
网友D:
我用教程里的MDK做了个下载算法,但是不知道怎么测试。就又按照教程做了个STM32CUBEProgrammer 的下载文件,发现教程里面 的首地址一个是0x90000000  一个是0xc00000000 ;不应该都是0x90000000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用QSPI读 W25Q16  能读出来,代码不变只打开内存映射后,就读不出来了,还报错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
注意,不同厂家,不同系列,使用的命令都是不一样的,建议你先裸机调试通了,再做算法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用教程里的MDK做了个下载算法,但是不知道怎么测试。就又按照教程做了个STM32CUBEProgrammer 的下载文件 ...

1、不能直接用我这个算法。

不同厂家,不同系列,使用的命令都是不一样的,建议你先裸机调试通了,再做算法文件。

2、QSPI Flash的地址是x90000000

SPI Flash不支持内存映射,地址随意

网友E:
沒有百度帳號, 可以放一份在Google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沒有百度帳號, 可以放一份在Google ?

好的,有时间了弄下。

网友(2021-08-03):
按照大佬的例程,也使用了大佬的下载算法。
boot 可以进入,进入后QSPI 开启地址映射,然后从 0x90000000 开始读出 QSPI FLASH 中的数据,与 app 代码比较一致。
boot 跟踪调试一直到 跳转的那一步都是正常的。 但是一跳转就会进入 MemManage_Handler。

问下大佬这是啥情况。

网友:
大佬,这个文档的 82 章, STM32H7 的 QSPII 总线应用之 QSPII Fllash 执行程序(BOOT+APP 方式)。。
按照文档和例程中的代码,在裸机中可以正常跳转到 QSPI FLASH 执行 APP。
但如果在 ThreadX 系统中,把跳转代码放到任务里去,就不能正常跳转了,一跳就会进 MemManage_Handler。

大佬试一下,也不晓得是我哪里没设置好还是怎么的。

网友(2021-11-12):
给跪了,好强  这就是强者的知识吗

网友F(2022-03-30):
这个flash的芯片中的读时钟速度不是最大为50M吗,为什么例程的qspi设置是2分频(100M)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flash的芯片中的读时钟速度不是最大为50M吗,为什么例程的qspi设置是2分频(100M)

50M说的是03H指令。

网友G:
同一片QSPI flash上放了运行代码(app),剩余的空间就不能再作为数据存取了吧?

网友F:
qspi的nor flash还区分同步 异步吗,我看mouser上的两款芯片对比,还有这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同一片QSPI flash上放了运行代码(app),剩余的空间就不能再作为数据存取了吧?

对,如果要用的话,只能动态的切换状态。比如先跳转到RAM里面,设置QSPI为正常读写模型,操作完毕了,再设置为内存映射模式,并跳转回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qspi的nor flash还区分同步 异步吗,我看mouser上的两款芯片对比,还有这区别

带时钟的,都是同步设计,不带时钟的,没关注过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带时钟的,都是同步设计,不带时钟的,没关注过。

我用同一个程序在743的v和y版两个板子试验,v版的qspi需要降速到50MHz以下,y版的不用,有这个现象吗,还是我弄错了

网友:
qspi驱动flash的程序我没见过一个能读flash内部8字节的唯一码的,是qspi驱动就不可以读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用同一个程序在743的v和y版两个板子试验,v版的qspi需要降速到50MHz以下,y版的不用,有这个现象吗,还 ...

都不用啊,我们的开发板早期用的是Y版,现在用的是V版,都正常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我用同一个程序在743的v和y版两个板子试验,v版的qspi需要降速到50MHz以下,y版的不用,有这个现象吗,还 ...

是我自己傻逼了,竟然没给flash供电,没想到他靠着IO馈电还能跑到50MHz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是我自己傻逼了,竟然没给flash供电,没想到他靠着IO馈电还能跑到50MHz

STM32有这个问题,遇到过多次。

网友H(2022-05-25):
版主,请问这个QSPI Flash内存映射的起始地址0x90000000是从哪得到的,我看了STM32H7的数据手册,没看到哪边提到这个映射地址是从这边开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版主,请问这个QSPI Flash内存映射的起始地址0x90000000是从哪得到的,我看了STM32H7的数据手册,没看到哪 ...

网友H:
好的,我搜到了,还有一个问题请教,我现在采用的是Boot loader+APP方式,其中Bootloader是在内部Flash,APP在QSPI Flash,就像你们例程中82章那样,目前是可以实现。我的疑问是这样使用后我还可以把QSPI Flash的其他空间用作其他用途吗,就是在APP程序里我需要存放一些其他的数据,这种方案可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好的,我搜到了,还有一个问题请教,我现在采用的是Boot loader+APP方式,其中Bootloader是在内部Flash, ...

可以,需要点骚操作,QSPI Flash执行内存映射的时候,是不可以写操作的,所以你需要存数据的时候,可以在RAM里面也加载个任务或者函数,在里面动态切换QSPI Flash的模式,执行完毕后,切换回来内存映射模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,需要点骚操作,QSPI Flash执行内存映射的时候,是不可以写操作的,所以你需要存数据的时候,可以在 ...

好的,感谢版主解答,看上去有点复杂,后面如果需要确定这么使用,我再尝试一下

网友I(2022-12-06):
版主您好,我借用您第60历程QSPI的下载算法,已经更改了,管脚配置,可是擦除和写入后,程序没有变化,感觉程序就是没写进去,这是怎么回事啊,我用的是STM32H750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版主您好,我借用您第60历程QSPI的下载算法,已经更改了,管脚配置,可是擦除和写入后,程序没有变化,感觉 ...

校验通过了吗

网友I:
冒昧的问一句,楼主你用你的下载算法,下载过超过16M的代码吗?我在你的代码里边,没有看到进入4字节地址模式的指令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冒昧的问一句,楼主你用你的下载算法,下载过超过16M的代码吗?我在你的代码里边,没有看到进入4字节地址模 ...

下载过30M的TouchGFX工程,正常。

是不是看错了,要下载QSPI Flash的算法制作工程文件,以内存映射模式设置为例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QSPI_MemoryMapped
*    功能说明: QSPI内存映射,地址 0x90000000
*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int QSPI_MemoryMapped(void)
{
  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= {0};
    QSPI_MemoryMappedTypeDef s_mem_mapped_cfg = {0};

    /* 基本配置 */
    s_command.InstructionMode = QSPI_INSTRUCTION_1_LINE;      /* 1线方式发送指令 */
    s_command.AddressSize = QSPI_ADDRESS_32_BITS;             /* 32位地址 */
    s_command.AlternateByteMode =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;  /* 无交替字节 */
    s_command.DdrMode = QSPI_DDR_MODE_DISABLE;                /* W25Q256JV不支持DDR */
    s_command.DdrHoldHalfCycle =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;   /* DDR模式,数据输出延迟 */
    s_command.SIOOMode =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;            /* 每次传输都发指令 */

    /* 全部采用4线 */
    s_command.Instruction = QUAD_INOUT_FAST_READ_4_BYTE_ADDR_CMD; /* 快速读取命令 */
    s_command.AddressMode = QSPI_ADDRESS_4_LINES;                 /* 4个地址线 */
    s_command.DataMode = QSPI_DATA_4_LINE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4个数据线 */
    s_command.DummyCycles = 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空周期 */

    /* 关闭溢出计数 */
    s_mem_mapped_cfg.TimeOutActivation =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;
    s_mem_mapped_cfg.TimeOutPeriod = 0;

    if (HAL_QSPI_MemoryMapped(&QSPIHandle, &s_command, &s_mem_mapped_cfg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  return 1;
    }

    return 0;
}

网友(2023-03-16):
真心觉得 安富莱是全网 做教程最强的, 一切从解决问题出发 , 所有问题都有闭环 , 而且表达知识点非常清楚,不愧这么多人喊老师!

网友J(2023-07-26):
在编译过程中遇到这一个错误

(如上错误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在编译过程中遇到这一个错误

原始例子编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