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STUDIO 字体高度和文本框高度设成一样,会显示不全

楼主(2020-11-09):
字体高度设成32,文本框高度也设成32,显示不全,要设成40才能显示完全。

网友:
我也试试,一直没有管这些细节。

网友A:
可以重现问题,会尽快修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重现问题,会尽快修复。

另外,图片按钮如果大小设置成图片一样大,那么按钮自带的点击效果会使图片下方缺大概一两行像素

网友(2020-12-17):
字符高度超出字体高度的情况是存在的,比如说一些带重音符的字符。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文档里关于Internal Leading的解释:FreeType Glyph Conventions / III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另外,图片按钮如果大小设置成图片一样大,那么按钮自带的点击效果会使图片下方缺大概一两行像素

icon button按下的时候图片会偏移,是为了实现button点击的效果,可以把widget size调大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con button按下的时候图片会偏移,是为了实现button点击的效果,可以把widget size调大一点。

有没有最简单的实现两个窗口滑动切换的方法,测试了个只能滑动一次,应该是那里配置有问题。
1、先在root上创建了一个
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window", (GX_WIDGET *)root, (GX_WIDGET **)&pScreen);

2、再创建两个,附加到pScreen上
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window_1", (GX_WIDGET *)GX_NULL, (GX_WIDGET **)&pScreen1);
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window_2", (GX_WIDGET *)GX_NULL, (GX_WIDGET **)&pScreen2);

gx_widget_attach((GX_WIDGET *)pScreen, (GX_WIDGET *)pScreen1);
gx_widget_attach((GX_WIDGET *)pScreen, (GX_WIDGET *)pScreen2);

3、然后创建动画对象
gx_animation_create(&slide_animation);
slide_animation_start((GX_WINDOW *)pScreen2);

函数的实现
weather_win_list[0] = (GX_WIDGET *)pScreen1;
weather_win_list[1] = (GX_WIDGET *)pScreen2;

weather_win_list[2] = (GX_WIDGET *)GX_NULL;

static VOID slide_animation_start(GX_WINDOW *window1)
{
    GX_ANIMATION_INFO slide_animation_info;

    memset(&slide_animation_info, 0, sizeof(GX_ANIMATION_INFO));
    slide_animation_info.gx_animation_parent = (GX_WIDGET *)window1;
    slide_animation_info.gx_animation_style = GX_ANIMATION_SCREEN_DRAG | GX_ANIMATION_HORIZONTAL | GX_ANIMATION_WRAP | GX_ANIMATION_SINE_EASE_OUT;
    slide_animation_info.gx_animation_id = GX_NEXT_ANIMATION_ID;
    slide_animation_info.gx_animation_frame_interval = 1;
    slide_animation_info.gx_animation_steps = 10;
    slide_animation_info.gx_animation_slide_screen_list = weather_win_list;

    gx_animation_drag_enable(&slide_animation, (GX_WIDGET *)window1, &slide_animation_info);

}

网友A:
animation parent应该设为pScreen。

slide_animation_start((GX_WINDOW *)pScreen2);
改成
slide_animation_start((GX_WINDOW *)pScreen);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nimation parent应该设为pScreen。

slide_animation_start((GX_WINDOW *)pScreen2);

谢谢,昨天摸索了一下午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