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BUTTON选择控件背景颜色

楼主(2020-11-09):
如图所示,SELECTED FILL颜色与NORMAL FILL颜色不一致时会显示如图效果,各自一半,甚是不解!

网友A:
按钮控件是这样的。
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是梯度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钮控件是这样的。
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是梯度色。

这样很容易误解,我一直以为一个是正常状态颜色,一个是按下状态是颜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钮控件是这样的。
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是梯度色。

我直接用Prompt来代替TextButton,可以实现背景颜色填充。也可以响应点击

网友B:
Focus是什么意思呀,我没勾好像没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ocus是什么意思呀,我没勾好像没影响

是否接受焦点吧,我也有时候觉得奇怪这个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