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使用6.14版本的emwin,为什么无法获取进度条句柄,求各位大佬指点下小弟

楼主(2020-11-09):
通过以下的方式,为什么无法获取的进度条的句柄hItem
int a=0;
void API_GUI_MainInterfaceConfig(void)
{
         WM_HWIN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;
        MainTask();
        GUI_Delay(1);//刷新界面(等同于GUI_Exec())

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ID_SCREEN_Main_RootInfo.hWin, ID_PROGBAR_Battery);
        a = PROGBAR_GetValue(hItem);
        GUI_Delay(1);
}

网友A:
这个是模拟器上调用么。
上测试代码,仅你的应用部分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模拟器上调用么。
上测试代码,仅你的应用部分即可。

第一次用这个软件生成的代码并运用到stm32上,可以提供一些例程参考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模拟器上调用么。
上测试代码,仅你的应用部分即可。

跟以前的GUIBuilder.exe生成的代码不同,看不明白其操作逻辑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第一次用这个软件生成的代码并运用到stm32上,可以提供一些例程参考吗

还没有做这个软件生成代码在芯片上的移植。

网友(2021-09-16):
引用 网友A:
还没有做这个软件生成代码在芯片上的移植。

请问现在有测试代码吗?AppWizard生成的代码中怎么获取控件的句柄

网友B:
请问问题解决了吗?怎么获取控件的句柄,刚用AppWizard这一块,还不太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问题解决了吗?怎么获取控件的句柄,刚用AppWizard这一块,还不太熟

跟直接使用emWin一样的,在其回调函数里面可以方便使用emWin的 API.

整的不顺手的话,待我继续更新AppWizard教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