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小型的恒温控制盒,用来测元件的温度系数用,可方便降温和升温

楼主(2020-11-09):
有没微型的恒温控制盒,用来测元件的温度系数用,可方便降温和升温。
用于5位半万用表项目,想用来评估关健零部件的温度系数。
1、基准电压源
2、决定运放增益的电阻
3、电流采样电阻
4、运放的温度偏移

楼主:
淘宝找了一圈,没找到合适的。
计划手工做一个:
1、透明塑料收纳盒(饭盒大小)
2、均温用风扇
3、半导体制冷片
4、硅橡胶加热板
5、PT1000 裸片式温度传感器(体积小,温度反应快)做温控
6、STM32F0 做个温控程序,485接口。7、湿度传感器

目标:
1、调节恒温速度快(PID)
2、能升温,能降温
3、-40度 - 85度范围

网友:
这种东西,大部分个头都比较大,类似这种

https://item.jd.com/30542094631.html

网友A:
如果有打算大量做工业级产品的话买一个温箱还是有必要的,自己实验做了心里也有底。

网友:
做好了,能分享恒温箱的DIY方法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有打算大量做工业级产品的话买一个温箱还是有必要的,自己实验做了心里也有底。

只有升温箱,体积也较大,很少用。
低温箱临时用小冰箱。

问题都是体积太大,温度来的太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有升温箱,体积也较大,很少用。
低温箱临时用小冰箱。

上面硬汉贴的JD上的那种温箱还蛮常用的,对于做小体积的核心板或者模组之类的够用了,我们做伺服变频这种驱动产品因为功率段有大有小,所以都是买的大的,但是一般也就做个低温-20度,高温80度,基本就够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