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万用表通信接口的考虑,取消wifi模块

楼主(2020-11-09):
2020-11-09
5位半万用表电路方案还未最终确定,目前的想法:
1、USB接口加上磁耦隔离(原计划只做充电功能)
   - 用3W的DC-DC隔离电源模块实现隔离充电(充电电流500mA)
   - 磁耦隔离芯片实现USB隔离数据通信
   - 方便用来做固件升级,导出数据记录
2、增加1片16MB SPI Flash,用来保存万用表读数记录。不考虑SD卡,功耗和体积过大。简单的数据记录无需文件系统支持
3、取消WiFi模块。 占空间、功耗大、联网后可能对模拟电路产生干扰
4、增加一个隔离的485接口(磁耦方案,USB 5V供电线插上后才启用)。
    用途:
     - 自动校准工装使用该接口完成模拟量校准(配合H7-TOOL的lua程序来做)
     - 方便和H7-TOOL、PC机、其他单片机连接,实现在线监测功能. 可以多个万用表组网。
     - 万用表做主机、读取485温度、湿度等传感器数据(温控箱)和本机数据一起记录绘制温度变化曲线.

网友A:
赞,好久没看到万用表的信息了,有usb通信功能后,是否考虑实时在pc上展示数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赞,好久没看到万用表的信息了,有usb通信功能后,是否考虑实时在pc上展示数据?

这是是可以的。
最大38K采样速度,  在PC机绘制波形。

网友B:
USB真挺好用的稳定耐操,485通信想法不错,PC上位机是通过485还是USB连接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USB真挺好用的稳定耐操,485通信想法不错,PC上位机是通过485还是USB连接呢

接电脑主要是USB。

网友D(2021-01-27):
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上市? 期待中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接电脑主要是USB。

硬汉,请问H7-TOOL的ESP32有没有测过正常传输速度能到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上市? 期待中。。。

在调试中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硬汉,请问H7-TOOL的ESP32有没有测过正常传输速度能到多少?

乐鑫官网有
https://docs.espressif.com/proje ... 32-wi-fi-throughput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乐鑫官网有
https://docs.espressif.com/proje ... 32-wi-fi-throughput

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