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流档的考虑 2020-11-10

楼主(2020-11-10):
万用表设计有3个安全型4mm香蕉头插口:
AMP(电流)、COM(地)、VΩ(电压、电阻)

1、原计划做一个插口用来10A档,第3个插口用来测 200mA电流、电压、电阻。
    想来想去发现此法不妥,因为没有标准万用表的拨轮转盘,按键切换档及其容易发生正在测量电压时切换到电流档,导致保险丝动作。

2、现在考虑借鉴安捷伦6位半万用表的做法 (电流量程只做到3A)
    - 测电流时,表笔必须插到AMP孔。
    - 总回路串联一个3A 熔断型快恢复保险.  (为了方便更换保险管,计划在外壳底部开窗,用橡胶堵孔)
    - 大电流回路采样电阻0.1欧姆,3A量程,分辨率 0.1mA (5位读数,动态量程)
    - 小电流回路采样电阻5欧姆,60mA量程 最小分辨率 0.01uA(5位读数,动态量程)
    - 2档电流回路通过继电器切换,因为设计电流3A,小型继电器好找.

网友:
调试测试场合,大电流用到的少,小电流居多。

小电流精度要做好,要花点精力。

网友A:
小电流测量最好配套上位机,可以参考nordic的power profiler

楼主:
nordic的power profiler的不错。上传个简介。

楼主:
这个套件的电流采样频率为77KHz,我们万用表选择用的ADC是ADS1262, 最大采样频率有 38.4K。

如果要更高的电流采样频率,得用CPU内部ADC来做了。

网友:
https://www.nordicsemi.com/Softw ... t/Download#infotab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电流测量最好配套上位机,可以参考nordic的power profiler

上位机是python整的。

网友:
这个ST也有,只是没有开源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2237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nordic的power profiler的不错。上传个简介。

上位机更新了,不再是你截图中贴出来的这个了,功能比较多,比如所以选择一段时间,计算最大值,最小值,可以设置触发条件,抓取特定电流波形,调节电压输出范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