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J-Flash中添加MDK制作的QSPI Flash下载算法方法

楼主(2020-11-10):
在JLINK的电脑端驱动V6.84a上测试的。

1、MDK的QSPI Flash下载算法制作方法和制作好的算法看教程第80章和配套的例子即可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2、将下载算法添加到JLINK安装目录的如下路径:

3、修改文件JLinkDevices.xml

在如下位置:

添加如下代码:
  <Device>
        <ChipInfo Vendor="ST" Name="STM32H743XI_STM32-V7" WorkRAMAddr="0x24000000" WorkRAMSize="0x80000"Core="JLINK_CORE_CORTEX_M7" />
        <FlashBankInfo Name="QSPI Flash" BaseAddr="0x90000000" MaxSize="0x02000000" Loader="Devices/ST//STM32H7/ARMFLY_STM32H7x_QSPI_W25Q256.FLM" LoaderType="FLASH_ALGO_TYPE_OPEN" />
  </Device>

4、添加后,打开J-Flash:

大部分设置都默认即可(根据自己的是JTAG还是SWD进行选择),主要是这里:

选择我们做好的算法

5、下载测试:

加载一个存到的外部QSPI Flash的文件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A(2021-06-29):
做了一个429上外部FLASH下载算法,在MDK中可以正常下载,放到J-flash中报错: - Start of flash programming
- Programming range 0x90000000 - 0x90007FFF (  8 Sectors, 32 KiB)
- ERROR: Timeout while programming sector, core does not stop. (PC = 0x20002130, XPSR = 0x81000000, SP = 0x20007FE0)!
- ERROR: Programming failed @ address 0x00000000 (-1)
- End of flash programming
- ERROR: Program failed
- Start of restoring
- End of restoring
- ERROR: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
Disconnecting ...
- DisconnectedF:\Desktop\捕获.P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了一个429上外部FLASH下载算法,在MDK中可以正常下载,放到J-flash中报错: - Start of flash programm ...

估计是没有正确识别算法,和JLINK的机制不太兼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估计是没有正确识别算法,和JLINK的机制不太兼容。

我是在V6-025_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上该的芯片引脚和容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在V6-025_SPI Flash的MDK下载算法上该的芯片引脚和容量。

别的问题不太清楚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估计是没有正确识别算法,和JLINK的机制不太兼容。

STM32H743的QSPI下载算法测试了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H743的QSPI下载算法测试了没问题。

其它的问题你再试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其它的问题你再试试。

stm32f103、STM32H743测试了都可以,429上不行,STM32CubeProgrammer下载算法也是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f103、STM32H743测试了都可以,429上不行,STM32CubeProgrammer下载算法也是的。

帮你用我们的H7-TOOL做脱机下载STM32F429的SPI Flash测试了,这个算法是没问题的。

此贴的方案:
H7-TOOL通过SWD接口脱机下载内部Flash + QSPI Flash + SPI Flash三合一操作说明,也支持1拖4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7011

H7-TOOL烧写我们F429板子的内部Flash + SPI Flash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帮你用我们的H7-TOOL做脱机下载STM32F429的SPI Flash测试了,这个算法是没问题的。

此贴的方案:
...

下载算法没问题,在MDK中使用jlink烧写F429板子的内部Flash + SPI Flash也没问题,使用j-flash就下载不了。H743 QSPI可以,不清楚什么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载算法没问题,在MDK中使用jlink烧写F429板子的内部Flash + SPI Flash也没问题,使用j-flash就下载不了 ...

其它问题自己找下吧,我现在基本不用JLINK了

网友(2021-08-18):
@GAOPAN 你的问题找到原因了吗,我的现象和你一模一样,我可以擦除芯片和块,但是就是写和读不行,写数据的现象和一样,今天看segger的文章和尝试了很久还是不行。接下来看看使用的主控芯片的数据手册找找原因。

网友(2022-09-26):
尊敬的楼主,非常感谢,我在H750上测试成功了。
不过你文章中添加的代码,似乎有个笔误:Loader="Devices/ST//STM32H7/ARMFLY_STM32H7x_QSPI_W25Q256.FLM"中,"ST//"这里可能多了一个斜杠,导致J-Flash报错。去掉一条斜杠就好了。贴一下我的H750的代码:
  <Device>
        <ChipInfo Vendor="ST" Name="STM32H750VB-QSPI" WorkRAMAddr="0x24000000" WorkRAMSize="0x80000"Core="JLINK_CORE_CORTEX_M7" />
        <FlashBankInfo Name="QSPI Flash" BaseAddr="0x90000000" MaxSize="0x08000000" Loader="Devices/ST/STM32H7/ARMFLY_STM32H7x_QSPI_W25Q256.FLM" LoaderType="FLASH_ALGO_TYPE_OPEN" />
  </Device>

网友:
Loader="Devices/ST//STM32H7/ARMFLY_STM32H7x_QSPI_W25Q256.FLM" 这段代码的ST后面多了一条斜杠,会导致软件报错。希望楼主改正这个笔误。非常感谢。

网友(2024-10-19):
楼主,你现在V9版本的文件不一样了,能出一个V9版本添加FLM下载算法的教程吗

网友B:
有没有stm32H7系列IAR的下载算法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stm32H7系列IAR的下载算法参考

这个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