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MX] 分配IO时,如果I2C1有2组IO可以选用,怎么方便的选择用哪一组?

楼主(2020-11-10):
可以直接通过cubemx界面选择I2C1用哪一组IO吗?而不用去查datasheet,再手动选择。

网友:
完全没问题,建议亲自实践一下

网友:
我也很想知道……  貌似只有手动选择

网友A:
CubeMX在你启用外设时,会启用对应的I/O,如果有多组可用,按CTRL+单机你已启用的I/O,会高亮备选的其他I/O,非常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ubeMX在你启用外设时,会启用对应的I/O,如果有多组可用,按CTRL+单机你已启用的I/O,会高亮备选的其他I/O ...

还有这个功能,学到了,之前就一直在想,为啥没有高亮呢

网友:
还有stm32的时钟配置,那个tim挂在那个总线上,cubemx能不能直接看出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