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qspi开启cache的问题

楼主(2020-11-10):
最近在研究qspi外设,然后按手册写了代码,轮训模式下都是正常的,然后使用mdma后,写正常,读出来都是0,移植了硬汉的之后又OK了,qspi是axi上的,所以ram是放在0x2400这边的,最后定位到是2400位置开启了cache,这个对读有什么影响嘛。关了就可以用了。

最后附上一个qspi的序列化模板函数,比较清晰明了对着手册填参就能用了
void QSPI_SerializeCmd(QSPI_CommandTypeDef *sCommand,uint32_t Instruction,uint32_t AddressMode,uint32_t DataMode,uint32_t Address,uint32_t NbData)
{
        /*
  sCommand.Instruction           指令数据          @0x0 - 0xFF
  sCommand.Address               地址数据          @0x0 - 0xFFFFFFFF
  sCommand.AlternateBytes        交替字节数据      @0x0 - 0xFFFFFFFF
  sCommand.AddressSize           地址位数          @8/16/24/32
  sCommand.AlternateBytesSize    交替字节位数      @8/16/24/32
  sCommand.DummyCycles           空周期位数        @0 - 31
  sCommand.InstructionMode       指令发送模式      @无/1/2/4线
  sCommand.AddressMode           地址发送模式      @无/1/2/4线
  sCommand.AlternateByteMode     交替字节发送模式  @无/1/2/4线
  sCommand.DataMode              数据发送模式      @无/1/2/4线
  sCommand.NbData                数据发送长度      @0x0 - 0xFFFFFFFF
  sCommand.DdrMode               DDR模式           @使能/失能
  sCommand.DdrHoldHalfCycle      延迟输出数据      @使能/失能
  sCommand.SIOOMode              指令仅发送一次    @使能/失能
  */

  /* 基本配置 */
  sCommand->InstructionMode   = QSPI_INSTRUCTION_1_LINE;    /* 指令发送模式    :1线方式发送指令 */
  sCommand->AddressMode       = AddressMode;                /* 地址发送模式    :无需地址 */
  sCommand->AlternateByteMode =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;  /* 交替字节发送模式:无交替字节 */
  sCommand->DummyCycles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空周期位数      :0  */
  sCommand->DataMode          = DataMod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数据发送模式    :无需数据 */
  sCommand->DdrMode           = QSPI_DDR_MODE_DISABLE;      /* DDR模式         :W25Q256JV不支持DDR */
  sCommand->DdrHoldHalfCycle  =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;  /* 延迟输出数据    :DDR模式,数据输出延迟 */
  sCommand->SIOOMode          =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;   /* 指令仅发送一次  :每次传输都发指令 */

  /* 数据配置 */
  sCommand->Instruction       = Instruction;  /* 写使能指令 */
  sCommand->Address           = Address;
  sCommand->AddressSize       = QSPI_ADDRESS_32_BITS;
  sCommand->AlternateBytes    = 0x00000000;
  sCommand->AlternateBytesSize= QSPI_ALTERNATE_BYTES_32_BITS;
  sCommand->NbData            = NbData;

}

网友A:
1、配置AXI SRAM为WT
    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= 0x240000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512KB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= MPU_TEX_LEVEL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      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2、DMA读取后,调用函数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。

如果你MPU配置为WB,那么DMA操作前和操作后,都要调用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配置AXI SRAM为WT
    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      MPU_InitS ...

搜嘎,看来还是我cache不熟,我等会再去研究研究。多谢硬汉大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搜嘎,看来还是我cache不熟,我等会再去研究研究。多谢硬汉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