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使用分散加载怎么把emwin库放到QSPI

楼主(2020-11-10):
我按下图的方法好像不管用,请问怎么把STemWin_CM7_OS_wc16_ot_ARGB.a这个文件单独扔到QSPI里?
LR_QSPI 0x90000000 0x1000000 {

    ER_QSPI  0x90000000 0x1000000 {
        *.o (.ExtQSPIFlashSection)
        STemWin_CM7_OS_wc16_ot_ARGB.a (+RO)
    }
}

网友A:
爽,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,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011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爽,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,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
htt ...

我知道,但是你这种办法就没法使用自定义的分散加载文件了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知道,但是你这种办法就没法使用自定义的分散加载文件了吧

本质就是分散加载,你打开编译后的分散加载文件就明白了。

只是我们这里以图形化的方式配置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质就是分散加载,你打开编译后的分散加载文件就明白了。

只是我们这里以图形化的方式配置了。

我这样设置了,好像不管用。你右键设置后,output.sct里,关于.a的文件是怎么描述的。我直接加一条这个语句应该也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