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爽歪歪,ThreadX GUIX外置全字库到QSPI Flash成功,超简单应用方式,大大方便大家项目实战

楼主(2020-11-10):
直接将资源文件设置到外部QSPI Flash。

效果,可以随心所欲修改字符了。

现在想想,攻克了这种方式后,真是大大方便GUI使用,相当给力啊。

爽,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,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011

网友A:
确实是很方便,但是有一个问题,全字库估计最少有2MB吧,每次编译下载到板子速度会非常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是很方便,但是有一个问题,全字库估计最少有2MB吧,每次编译下载到板子速度会非常慢

实测,2MB下载很快。

网友:
QSPI Flash 很需要这方法的资料。

网友:
绝对好消息

网友B:
无外部RAM,Nand flash 有点难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无外部RAM,Nand flash 有点难受

1线SPI Flash(NOR型)也行,F4板子准备上SPI Flash方案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线SPI Flash(NOR型)也行,F4板子准备上SPI Flash方案。

Nor的容量有点小,只能nand flash或sd了,但是又没有外挂RA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or的容量有点小,只能nand flash或sd了,但是又没有外挂RAM

足以,现在华邦最大SPI Flash容量有256MB型号。

ps:没问题,SD卡,eMMC,NAND ,我们也出个全字库方案,争取做个全套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足以,现在华邦最大SPI Flash容量有256MB型号。

ps:没问题,SD卡,eMMC,NAND ,我们也出个全字库方 ...

全套相当给力

网友C:
这个方法貌似需要 吧 guix studio 生成的 *.bin 文件先写入到 qspi flash 里面吧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方法貌似需要 吧 guix studio 生成的 *.bin 文件先写入到 qspi flash 里面吧 ?

我楼主位的不需要。

而使用标准SPI Flash需要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楼主位的不需要。

而使用标准SPI Flash需要了。

现在貌似对这些有点萌的感觉啊
貌似想了一晚上有点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貌似对这些有点萌的感觉啊
貌似想了一晚上有点明白了

标准SPI Flash 的操作,不支持内存映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标准SPI Flash 的操作,不支持内存映射

是的,标准的 想使用这个方法 是不可能的了,

标准的 spi 使用方法教程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呀 ?

网友C:
你好,大神,我按照大神 楼主位的方法捣鼓了一下,貌似基本可以识别,但是当我吧 全字库,图片都搞到 外部 qspi 里面编译最后连接时提示错误 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全字库设置如下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使用 guix studio 产生的 *.c 文件设置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增加 *.flm 到工程
这个增加进来的 *.flm 文件貌似在按下确认OK 键后,再次进来时会自动消失,这个是怎么个情况造成的啊 ?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是不是制作的 *.flm 开始地址必须是 0x9000 0000 啊 ??  我目前是从 0x9200 0000 或者是 0x9100 0000 试过都不行,

目前 0x9000 0000 还没有试过,因为我不想破坏之前保存在 0x9000 0000 -0x9100 0000 之间的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大神,我按照大神 楼主位的方法捣鼓了一下,貌似基本可以识别,但是当我吧 全字库,图片都搞到 外部  ...

资源文件设置到外部QSPI Flash没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资源文件设置到外部QSPI Flash没。

资源文件是设置为外部 qspi flash 的

驱动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资源文件是设置为外部 qspi flash 的

那没问题了。

网友C:
编译时没有错误,但是到最后 连接时提示 这个错误啊 ?

网友C:
你好,要想使用楼主位的方法,是不是需要qspi flash 支持xip才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编译时没有错误,但是到最后 连接时提示 这个错误啊 ?

这个提示是你Flash超了。把所有代码都设置到外部Flash,看看编译还正常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要想使用楼主位的方法,是不是需要qspi flash 支持xip才行?

楼主位的玩法适合支持XIP的。

不支持XIP的玩法是这个:
爽,搞定ThreadX GUIX的字库,图库和主题存到外部标准SPI Flash,大大拓展适用范围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258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楼主位的玩法适合支持XIP的。

不支持XIP的玩法是这个:

看来要想使用 楼主位的这个玩法,还得更换 qspi flash 芯片型号了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提示是你Flash超了。把所有代码都设置到外部Flash,看看编译还正常不

我的 qspi flash 分配 32MB 或者 48MB 的空间,结果都是一样的,而且产生的资源文件 也没有超过 48MB 啊,

目前我使用的的这个 qspi flash 是不支持的 xip 功能的,估计有可能是跟这个有关吧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 qspi flash 分配 32MB 或者 48MB 的空间,结果都是一样的,而且产生的资源文件 也没有超过 48MB 啊 ...

没关系,这周我先发布个QSPI Flash XIP方式的。

你参考下

网友D(2021-04-26):
硬汉哥有ascll字符集合的文件吗?想做个字库用于显示,奈何没有ascll字符的集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哥有ascll字符集合的文件吗?想做个字库用于显示,奈何没有ascll字符的集合。

GUIX Studio可以直接生成。

网友E:
硬汉有没有遇到, 外部QSPI Flash, 用USB 使用 CubeProg 不能正常更新,  使用STLINK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有没有遇到, 外部QSPI Flash, 用USB 使用 CubeProg 不能正常更新,  使用STLINK可以

没,我是用的自己做的CubeProg算法,正常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没,我是用的自己做的CubeProg算法,正常。

我也是修改你的下载算法, 使用STLINK 在CubeProg 可以正常更新 QSPI ,    使用USB 不能正确更新QSPI flash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是修改你的下载算法, 使用STLINK 在CubeProg 可以正常更新 QSPI ,    使用USB 不能正确更新QSPI fl ...

多试试。

网友E:
硬汉 的大佬  IAR 下 怎么快速设置   ?还是需要更改icf文件,并且是用#program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 的大佬  IAR 下 怎么快速设置   ?还是需要更改icf文件,并且是用#program ?

仅做了MDK的,IAR的不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