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pWizard] AppWizard的回调函数怎么用,和GUIBuilder.exe有所不同

楼主(2020-11-10):
按照GUIBuilder.exe那样往回调函数添加操作,但获取的进度条句柄有问题

void cbID_SCREEN_Main(WM_MESSAGE * pMsg) {
  GUI_USE_PARA(pMsg);

        int          NCode;
        int          Id;
        int a;
         WM_HWIN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;

  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       ID_PROGBAR_Battery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PROGBAR_Batter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= PROGBAR_GetValue(hIte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break;
  }
}

网友:
程序有问题,怎么在INIT消息里面做了个  switch(Id)

网友(2021-01-26):
楼主请问有进展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