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使用了操作系统后,你的编程思想发生了什么改变了呢?

楼主(2020-11-10):
我不想问操作系统的API是怎么调用的。就像宏观的说一说,在使用操作系统之后,与使用裸机的时候相比较,你的编程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?

希望各位前辈的思想,能给我一点方向性上的指导吧。

网友A:
最大的变化就是添加各种中间件,比如网络,USB等,太方便了。

在裸机状态下管理比较麻烦,而到了OS下,太方便了

网友B:
简单的说法,裸机就是一个大循环,单线程,各个任务先后依次排开; 有了操作系统后,可以用多线程的想法编程。可以认为各个任务独立且同时运行,任务之间也可以互锁/互开,随意变换次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简单的说法,裸机就是一个大循环,单线程,各个任务先后依次排开; 有了操作系统后,可以用多线程的想法编 ...

谢谢你的回答。

网友(2022-03-16):
突然发现定时器几乎用不着了,事情都可以分成豆腐块一样各个击破,而且程序的模块划分很重要,划分好了,写程序很方便,高内聚低耦合,分身有术

网友(2022-05-11):
引用 网友A:
最大的变化就是添加各种中间件,比如网络,USB等,太方便了。

在裸机状态下管理比较麻烦,而到了OS下, ...

您好,大佬能不能仔细说说如何添加中间件?是否有教程?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