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汉字全字库和emWin是一样的,都是采用的UTF-8编码

楼主(2020-11-11):
在emWin里面是怎么用的,在GUIX里面同样也是这么用的。

只是GUIX支持用单独更新字库,图库和主题,这点比emWin要方便。

网友A(2024-06-27):
为什么GUIX 生成的字库占用空间明显比emWIN的大的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GUIX 生成的字库占用空间明显比emWIN的大的多

确实要大一些。

另外GUIX,我们一般都开抗锯齿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确实要大一些。

另外GUIX,我们一般都开抗锯齿了。

我看了下代码 生成的太多没用的数据了。guix_studio代码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看了下代码 生成的太多没用的数据了。guix_studio代码的问题。

1、如果是字库的话,可以选择要生成的字库编码范围。
2、注意这个问题,GUIX Studio上没有用到的资源要删掉,要不也会占用空间。

网友A:
static GX_CONST GX_GLYPH THEME_1_ChinaFontre_FONT_PAGE_87_GLYPHS[93] =
{
    {FONT_THEME_1_ChinaFontre_char_9608, 13, 2, 16, 1, 13, 15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FONT_THEME_1_ChinaFontre_char_963b, 12, 2, 16, 1, 13, 14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GX_NULL, 0, 0, 0, 0, 0, 0},
    {FONT_THEME_1_ChinaFontre_char_9664, 13, 2, 16, 1, 13, 15}
};
生成是按页生成的,里面没用到的就是0 占用很大空间,这个可能需要修改guix_studio的源码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atic GX_CONST GX_GLYPH THEME_1_ChinaFontre_FONT_PAGE_87_GLYPHS[93] =
{
    {FONT_THEME_1_ChinaFo ...

这种的,用到那些字符,手动指定下范围会好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种的,用到那些字符,手动指定下范围会好点。

这个从那里指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从那里指定。

直接这么指定,不过有点麻烦,只能指定一次

网友A(2024-08-22):
GUIX的字库在单色屏上显示好难看,画曲线功能也难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UIX的字库在单色屏上显示好难看,画曲线功能也难看

GUIX字体不开抗锯齿,不漂亮。

单色屏开了又没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