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前端放大运放计划采用MAX4239(0.1μV超低失调电压 低漂移:10nV/°C)

楼主(2020-11-11):
特点:自校零技术

需要好好选择下检流电阻,照顾uA电流的检测

说明MAX4238/MAX4239是两种低噪声,低漂移,超高精度运放,通过采用自校零技术,它们的直流失调和漂移近似于零。这种自校准方法可以连续地测量输入失调并对其进行补偿,消除了时漂、温漂及1/f噪声造成的漂移。这两种器件均能满摆幅输出,工作于2.7V至5.5V单电源,电流消耗仅600μA。关断模式可以使电源电流降至0.1μA。

MAX4238为单位增益稳定,增益带宽积1MHz,而未补偿的MAX4239的稳定增益AV ≥ 10V/V,增益带宽积为6.5MHz。两种芯片均提供8引脚窄型SO封装、6引脚TDN封装和6引脚SOT23封装。

MAX4238、MAX4239:典型工作电路放大+

关键特性
  • 直流参数可理想用于高精度传感器接口
    • 0.1μV超低失调电压
      • +25°C时,最大2.0μV
      • -40°C至+85°C时,最大2.5μV
      • -40°C至+125°C时,最大3.5μV
    • 低漂移:10nV/°C
    • 低噪声:1.5μVP-P (直流至10Hz)
    • 150dB AVOL,电源抑制比为140dB,共模抑制比为140dB
    • 高增益带宽乘积
      • 1MHz (MAX4238)
      • 6.5MHz (MAX4239)
    • 接地检测输入
    • 满摆幅输出(RL = 1kΩ)
  • 低功耗补偿降低系统电源要求
    • 2.7V至5.5V单电源供电
    • 低电源电流,仅600μA
    • 关断模式下耗流仅为0.1μA

网友:
这个TI有配套的,也可以考虑;

TI最新发布高精度ADC噪声分析手册,含32bit ADS1262 + 运放的案例分析(2020-09-15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4&fromuid=2009

网友A:
AD8629是否也能满足要求,38度的坛里有人用这个片子+LTC2440做了一个六位半的表。本人去年按照他开源的做了一台,由于工作忙只调试出了电压测量,结果与是德科技的六位半对比了下,还行吧。

网友A:
http://bbs.38hot.net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8629是否也能满足要求,38度的坛里有人用这个片子+LTC2440做了一个六位半的表。本人去年按照他开源的做了 ...

AD8629 指标也不错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bbs.38hot.net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50989&extra=page%3D1

做的真漂亮。

网友B:
这里有个六位半的自校准制作,思路不错

http://bbs.38hot.net/thread-39900-1-1.html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里有个六位半的自校准制作,思路不错

http://bbs.38hot.net/thread-39900-1-1.html

是挺不错的,里面有不少模拟高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挺不错的,里面有不少模拟高手。

这个论坛上的万用表真是做的一个比一个强。

网友(2022-04-10):
万用表其实很多方案都是安捷伦等仪器仪表厂家放出来的,他们放出的方案是非常好,但是都不是最新的,一味的模仿只能跟在他们后面。但是对于很多场景已经足够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