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IO] STM32H7 GPIO DMA模拟并口时序

楼主(2020-11-11):
STM32H7 GPIO DMA模拟并口时序
因为外设备有CLK,将时钟与8位数据引脚在同一个GPIO上。这样能实现DMA传输包括时钟翻转,但是这样数据量会扩大一倍,而且也不能控制CLK速率。
能否用TIM翻转输出高与低并同时触发DMA输出数据到GPIO上?是怎样的思路呢?
谢谢大神!!!

网友A:
这个用FMC DMA不是更方便么。我们的AD7606的FMC DMA就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用FMC DMA不是更方便么。我们的AD7606的FMC DMA就是。

我有多个GPIO并口独立使用的,FMC是片选的我之前考虑过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有多个GPIO并口独立使用的,FMC是片选的我之前考虑过的

配合位域操作搞起

STM32H7的FMC扩展IO使用位域操作更省事,使用M3和M4内核的芯片还可以自动编译成硬件方式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117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