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flashFS在操作.csv文件时候怎么在csv文件新建表

楼主(2020-11-12):
如题,调用fout = fopen ("N0:\\record.csv", "a"); 新建了一个record.csv,显示如下:
怎么操作新建一个RECORD2的新表。

网友A:
将这个文件用记事本打开,看看格式  然后你flashfs同样的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这个文件用记事本打开,看看格式  然后你flashfs同样的操作

我是想在CSV文件内部建立多个表,同样操作只会新建文件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想在CSV文件内部建立多个表,同样操作只会新建文件把

我的意思是你在电脑上建立好多个表的CSV后,关闭,然后用记事本打开,就可以看到格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