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学习信号量和互斥信号量问题

楼主(2020-11-12):
<p style="line-height: 30px; text-indent: 2em;">void  Thread_SerialRecv_entry (ULONG thread_input)
{
    UINT status;
    (void)thread_input;</p>
<p style="line-height: 30px; text-indent: 2em;">    status = tx_mutex_create(&mutex_serialrx,"mutex serialrx",TX_INHERIT);
    if(TX_SUCCESS != status){}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status = tx_mutex_get(&mutex_serialrx,TX_WAIT_FOREVER);
        if(status == TX_SUCCESS)
       {
            printf("Hello\r\n");
       }
       //tx_thread_sleep(1000);
     }
}</p><p style="line-height: 30px; text-indent: 2em;">注释掉tx_thread_sleep(1000),程序会卡死在这个任务里。</p><p style="line-height: 30px; text-indent: 2em;">取消注释tx_thread_sleep(1000);<span style="text-indent: 2em;">会一直printf,然而并没有</span>tx_mutex_get互斥信号量。</p><p style="line-height: 30px; text-indent: 2em;">
</p><p style="line-height: 30px; text-indent: 2em;">单片机使用的是h750。请问大家,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配置的地方?</p>

网友A:
需要麻烦楼主重新编辑下代码,Dizcuz论坛添加的代码不支持在内部设置颜色

特别注意一点,互斥信号量一定要在一个任务里面成对调用,不可以作为通用信号量那样用于消息同步。

楼主:
void  Thread_SerialRecv_entry (ULONG thread_input)
{
    UINT status;
    (void)thread_input;</p>
    status = tx_mutex_create(&mutex_serialrx,"mutex serialrx",TX_INHERIT);
    if(TX_SUCCESS != status){

    }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status = tx_mutex_get(&mutex_serialrx,TX_WAIT_FOREVER);
        if(status == TX_SUCCESS)
       {
            printf("Hello\r\n");
       }
       //tx_thread_sleep(1000);
     }
}
/*
注释掉tx_thread_sleep(1000),程序会卡死在这个任务里。
取消注释tx_thread_sleep(1000);会一直printf,然而并没有tx_mutex_get互斥信号量。单片机使用的是h750。请问大家,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配置的地方?
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麻烦楼主重新编辑下代码,Dizcuz论坛添加的代码不支持在内部设置颜色

特别注意一点,互斥信号量一 ...

使用环境:串口中断接收数据,然后通知任务处理数据。
我知道了,用信号量就可以了,互斥信号了不能用在中断里。感谢硬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使用环境:串口中断接收数据,然后通知任务处理数据。
我知道了,用信号量就可以了,互斥信号了不能用在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