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玩转DAPLINK] H7-TOOL的USB高速DAPLINK还要不要做个简单的界面效果,准备月底发布DAPLINK功能了

楼主(2020-11-13):
黑屏版看着难受,整个显示效果看着舒服些。

主要简单展示下USB的连接状态,如果对外供电的话,展示下供电电流啥的。

类似高测电流检查界面:

楼主:
当前这个DAPLINK功能整合到RTX5全家桶版比较简单,如果整合到当前已经发布的APP固件里面略麻烦。

现在的想法是做成一个独立的应用添加到当前的APP工程里面(方便大家更新APP),当前的APP固件通按键操作可以无痛切到DAPLINK功能,也可以无痛切出来。就跟进入脱机界面是一样的。

这几天腾出手来准备实现个界面效果,然后准备这个月底将DAPLINK功能发给大家了。

网友A:
硬汉大大,这个DAPLINK能够脱机下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大大,这个DAPLINK能够脱机下载吗?

这个DAPLINK是做调试下载用的,类似JLINK,STLINK等,可以用MDK/IAR做程序仿真,程序下载等均可。

这次发布了DAPLINK后,算是在线下载,在线调试,脱机下载等都集齐了。

脱机早发布了:

H7-TOOL脱机烧录器支持1拖4,支持新唐,GD32,MM32,AT32,APM32,CX32,STM32,STM8,i.MX RT,W7500,外置Flash等2020-10-27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6432&fromuid=58

网友B:
IDE本身有个提示,但不明确,LCD如果显示可以显示出IDE无法展示的内容,这样还是非常好的思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DE本身有个提示,但不明确,LCD如果显示可以显示出IDE无法展示的内容,这样还是非常好的思路

有道理,准备试试看。

网友C:
jlink下载的时候,点击桌面右下角的驱动图标,会打开个网页,里面有各种参数实时展示的,可以参考下,显示在lcd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jlink下载的时候,点击桌面右下角的驱动图标,会打开个网页,里面有各种参数实时展示的,可以参考下,显示 ...

好建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jlink下载的时候,点击桌面右下角的驱动图标,会打开个网页,里面有各种参数实时展示的,可以参考下,显示 ...

看了下,给的这些信息不够直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,给的这些信息不够直接

这些展示信息使用价值不高

网友D:
目标芯片型号,实时下载速度,下载用时,可以考虑一下,版本信息感觉用处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些展示信息使用价值不高

是的,展示些有价值的信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目标芯片型号,实时下载速度,下载用时,可以考虑一下,版本信息感觉用处不大

是的,得展示写些有价值的信息

网友E:
不知道能不能加一个像jscope或者STMStudio那种监控片子内部数据的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知道能不能加一个像jscope或者STMStudio那种监控片子内部数据的功能

这个需要转做上位机软件来实现。J-Scope的确是非常实用的功能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,给的这些信息不够直接

他展示的信息挺多的,不止是版本号,上边的setting,breakpoint等都是可以点击的,会进入不同的展示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他展示的信息挺多的,不止是版本号,上边的setting,breakpoint等都是可以点击的,会进入不同的展示界面

谢谢。

主要那些东西看不看意思不是很大,后面我再精选精选。

网友:
期待期待,我的tool已经跃跃欲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