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ARM DSP库里面没有atan2()函数

楼主(2020-11-13):
atan2()函数在运动学逆解中相当普遍,但DSP库里竟然没有。谁有浮点atan2()快速算法?

网友:
ARM DSP库可以加速一些运算,主要是依赖于带了DSP控制单元和FPU的一些型号。像F1那种什么都不带的没有性能提升。

这个三角函数也一样,ARM DSP相比于C库的三角函数并没有特别优势。所以这种的直接调用C库的就行。

而H7系列有一个型号带了硬件三角函数加速。

网友(2021-06-28):
基于 CORDIC 的算法,  网上还是比较好找的